对于自动获取的IP怎么手动改其网段

楼主(2012-05-25):
无线自动获取IP后,对其网段不满意,想改一个网段,但是改成手动设置IP的话,就连不上网了,自动获取的IP 网段不理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请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有办法啊,关键是你要设置,如果是绑定的你就要修改AP或者路由器的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办法啊,关键是你要设置,如果是绑定的你就要修改AP或者路由器的参数了

什么意思?就是两台电脑都是自动获取的IP地址,但是网段不一样比如说:

一个是1.84.147.6另一个是1.84.146.2,怎么把他们改成都是146网段的,手动改的话就连不上网了

网友B:
这个可能内部设置绑定了,只能自动化获取,如果更改的话,要去路由器里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能内部设置绑定了,只能自动化获取,如果更改的话,要去路由器里改

这样吗?那还麻烦

网友D:
改成一样网段不就IP地址冲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一样网段不就IP地址冲突了吗?

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