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PLC与DTC10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05-25):
求教: 我要用一块DOP,一块PLC,两块DTC1000组成一个系统。如何在DOP上同时读写两块DTC1000的数据。

网友A:
用rs485连接,dop用不同的站号读出相对应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B(2012-10-28):
l说的很对,变频器与PLC之间用485连接,PLC与DOP之间可以用232连接,DOP与PLC之间上位机与下微机。PLC与变频器采用台达的RS指令或者MODBUS指令连接

网友C:
DTC1000分别定义站号,通讯一致,用485和plc通讯,用指令DMORD 或DMOWR或 MODRW读写。屏与plc就232通讯就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TC1000分别定义站号,通讯一致,用485和plc通讯,用指令DMORD 或DMOWR或 MODRW读写。屏与plc就232通讯就可

先用MODRW指令定义两台DTC1000的站号和信号源,然后用指令DOMRD指令分时读取两台DTC1000的测量值,
读取的测量值可以在D1050看到,所以你读那台DTC1000的时候在D1050里就是那台的测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