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回原点

楼主(2012-05-25):
台达PLC控制伺服回原点,用ZRN指令做原点回归时,伺服默认以一个方向移动做原点回归,要是我想把原点定在在丝杆的另外一端,怎么让伺服往原点位置端移动做原点复归呢?

网友A:
那你可以让伺服从丝杆那端开始动

方法很多,看你想怎么控制而已。

网友B:
编程的话就中断返回reti

网友B:
编程的话  可以说输入  中断返回  RETI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编程的话  可以说输入  中断返回  RETI

软件复位

网友D:
ZRN可以控制方向啊!!!

网友E:
设置执行机构电机的运动方向就可以,相当于把坐标颠倒。

网友F:
同志,你如果用的是脉冲+方向的话

回原点请先确定输出方向,例如out y1,然后再执行Zrn就行了

网友G:
  路过学习啦,只知道用,从不会编写程序的飘过

网友H(2023-06-05):
电机线换一下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