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问题

楼主(2012-05-25):
今天在一控制柜上给别人的手电钻接电源,由于端子上接线不方便,我就直接把他接到柜子的电源指示灯上的(我是把手电钻的两根先直接用手挨在指示灯两个接线柱上的,后来指示灯就灭了,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他的火线电压是229v,但是当我用万用表500v档去量其他地方的火线电压的时候(我是把万用表红笔接到那根火线,黑笔接到指示灯的零线上,就只测到电压只有10v,但是我如果把黑笔接到其他的零线上电压就正常了220v,请问高手们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点乱,可能是我理解能力不好没能理解楼主的意思,

但是除了电源指示灯带电,其它指示灯是不带电的,同时控制回路多为5A,这样接会跳闸的!

网友B:
你量的可能不是同一相。

楼主:
对:今生缘关于有点乱,可能是我理解能力不好没能理解楼主的意思,但是除了电源指示灯带电,其它指示灯是不带电的,同时控制回路多为5A,这样接会跳闸的!内容的回复:

电源指示灯两边正常情况下是220v,但是我接手电钻以后冒了点火,灯就灭了,后来用万用表接指示灯两边电压是10v,是指示灯坏了吗?如果指示灯坏了怎么用万用表量

网友C:
首先,这种“接线”方法是错误的;
其次,可能在搭线时,造成了电源短路。

应当,指示灯没坏。

网友D:
同意楼上观点,仔细把线缕清楚了在测

网友E:
控制回路熔断器熔了或者跳闸了

网友F:
指示灯是二极管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控制回路熔断器熔了或者跳闸了

网友H:
指示灯控制回路一般都有保险  1A左右的  你用手电钻接触再不好  就爆保险了

网友I:
指示灯接线错误过后是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的,是led指示灯

网友K:
可以确定是烧保险了···楼主查查220V电源指示灯 控制回路那些保险

网友L:
 可能是电路中有部分需接.造成电路分压.如果用的是数字表.是否因为表的内阻高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M(2012-08-02):
电压回路有短路现象的可能性较大,检查接线可排除故障。

网友N:
你直接接到指示灯的接线桩上应将原指示灯取下, 要不成了并联两个设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