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为什么不能组态指示灯

楼主(2012-05-25):
问:WINCC FLEXIBLE 为什么组态不了指示灯啊?库文件为什么打不开啊?是不是没有安装某个相应的库文件啊?

答:库文件是自带的,安装时选择典型安装就可以,不用库文件也可以组态指示灯,在画面上画一个灯,用一个开关量做动画控制等的颜色变化,实现灯的组态也很方便.

网友A:
    不错,请问  WINCC FLEXIBLE 中如何调用曲线的保存,及曲线报表的再次显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