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回零

楼主(2012-05-25):
郁闷啊!EH2控制伺服(两轴)用DZRN指令回零时,其中一轴回零正常,另外一轴先慢后快有加速现象怎么回事?

网友A:
伺服机出现了问题,可以观察一下伺服机接口什么的是不是出现故障

网友B:
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定是否正常?

对照参数查找再分析程序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定是否正常?对照参数查找再分析程序内容的回复:

伺服参数和PLC程序是一样的啊!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定是否正常?对照参数查找再分析程序内容的回复:

我就启动了一下D1343寄存器,然后RST后就是怎样。

网友C:
你用ORG吧,你试一下哇,日系我一般用这个,很好用的哇

楼主:
对:无聊的和尚关于你用ORG吧,你试一下哇,日系我一般用这个,很好用的哇内容的回复:

网友D:
没有使用插补指令吧。。。。。。。。。。。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没有使用插补指令吧。。。。。。。。。。。 内容的回复:

没有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用ORG吧,你试一下哇,日系我一般用这个,很好用的哇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没有使用插补指令吧。。。。。。。。。。。 内容的回复:

请教一下回零方向可以改变吗?比如朝反方向回零改成正方向?

网友F:
隨便聊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没有使用插补指令吧。。。。。。。。。。。 内容的回复:请教一下回零方向可以改变吗?比如朝反方向回零改成正方向?

一般情况是你我在回零的那段程序里已经做好,往  哪个方向回去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