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的选择

楼主(2012-05-25):
正确合理地选择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非常重要: 一方面在发生触电或泄漏电流超过允许值时, 漏电保护器可有选择地动作; 另一方面, 漏电保护器在正常泄漏电流作用下不应动作, 防止供电中断而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 为了保证人身安全, 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不大于人体安全电流值, 国际上公认30 ma 为人体安全电流值;

  (2) 为了保证电网可靠运行, 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躲过低电压电网正常漏电电流;
  (3) 为了保证多级保护的选择性, 下一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小于上一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 各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有级差112~ 215 倍。
  第一级漏电保护器安装在配电变压器低压侧出口处。
  该级保护的线路长, 漏电电流较大, 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在无完善的多级保护时, 最大不得超过100ma; 具有完善多级保护时, 漏电电流较小的电网, 非阴雨季节为75ma ,阴雨季节为200ma; 漏电电流较大的电网, 非阴雨季节为100 ma , 阴雨季节为300ma。

  第二级漏电保护器安装于分支线路出口处, 被保护线路较短, 用电量不大, 漏电电流较小。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介于上、下级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之间, 一般取30~ 75 ma。
  第三级漏电保护器用于保护单个或多个用电设备, 是直接防止人身触电的保护设备。被保护线路和设备的用电量小, 漏电电流小, 一般不超过10ma , 宜选用额定动作电流为30 ma , 动作时间小于011 s 的漏电保护器。

网友A:
剩余电流保护有如下规定:

对漏电保护器动作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防止电气火灾的漏电保护器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一般选用300mA

2)手持式电动工具、移动电器、家用电器插座回路的设备应优先选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大于30mA快速动作的漏电保护器。

3)安装于游泳池、喷水池、水上游乐场、浴室的照明线路,应选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为10mA、快速动作的漏电保护器。

网友B:
1、是直接防止人身触电的保护设备。

2、被保护线路和设备的用电量小, 漏电电流小, 一般不超过10ma ,;

3、宜选用额定动作电流为30 ma , 动作时间小于011 s 的漏电保护器。

网友B:
4、漏电动作保护电流必须大于设备、线路的正常泄漏电流的2~3倍,否则会频繁动作影响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