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u-XP系列PLC的USB下载口应用问题

楼主(2012-05-26):
我的一台H1u-2416MT-XP在使用USB下载时无法通信上,USB电缆插上后也不提示安装驱动,我的autoshop是V1.07的,郁闷中啊

网友A:
都是用串口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用串口下载的

呵呵,我还就冲着这USB,加班就没有带串口转422电缆啊,工作停一段落啦

网友B(2012-10-31):
USB好像不支持吧!我上次搞了半天也没连上。

网友A:
那是你的驱动没装好

网友C(2013-02-01):
汇川主页上下载新的后台编程软件,选择USB下载模式,后面的版本都支持的。

网友D:
PLC本身的软件版本要在V26127开始的才支持USB功能,编程软件网上下最新的就可以了。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