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启动的问题,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2-05-26):
昨天把软启动的晶闸管全部更换,完毕后试起电机,发现电机反转,停止后再次试起,软启动报故障,经检查发现A相晶闸管击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后又更换晶闸管 出现与上述相同状况,为什么会反转,和击穿啊?相序没动过。

网友A:
你为什么把晶闸管全部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把晶闸管全部换了

很关键

网友C:
上电就开始转,晶闸管还有问题,上电就击穿,驱动触发板子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应该把晶闸管全部都换了!

网友E:
为什么要换晶闸管,怎么坏的,是不是PCB板问题,不一定就是晶闸管问题。

网友E:
觉得应该请专业人员检测一下触发板,然后再做后续处理。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上电就开始转,晶闸管还有问题,上电就击穿,驱动触发板子看看有没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把接触器和电机的一次线拆除 只接软启动上口,送上电后,面板显示 “停止” 但是软启动下口有380V电压。正常的应该是没电。 测量晶闸管未击穿,触发导通也正常。更换触发板后还是这种情况。请老师帮忙分析下原因吧

楼主:
对:隨風--王者之师关于为什么要换晶闸管,怎么坏的,是不是PCB板问题,不一定就是晶闸管问题。 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把接触器和电机的一次线拆除 只接软启动上口,送上电后,面板显示 “停止” 但是软启动下口有380V电压。正常的应该是没电。 测量晶闸管未击穿,触发导通也正常。更换触发板后还是这种情况。请老师帮忙分析下原因吧

网友F:
电工回答:1、不要接负载,更换新的晶闸管,开机,测量是否有380伏电压;2、将控制板的触发线拔去,开机,有无380伏电压;3,用软启动接假负载(电灯),观察电灯的光亮过程,并接上万用表看电压上升过程,就可以确定是否在软启动过程,否则,可能每次启动都是直接启动(触发 问题,启动时间短问题),所以烧坏晶闸管。以上仅是电工思考方案,仅供参考。

楼主:
对:mingxiao789关于电工回答:1、不要接负载,更换新的晶闸管,开机,测量是否有380伏电压;2、将控制板的触发线拔去,开机,有无380伏电压;3,用软启动接假负载(电灯),观察电灯的光亮过程,并接上万用表看电压上升过程,就可以确定是否在软启动过程,否则,可能每次启动都是直接启动(触发 问题,启动时间短问题),所以烧坏晶闸管。以上仅是电工思考方案,仅供参考。 内容的回复:

老师你好:1、没接负载,送上电以后下口有380V电压(未启动软启动)。2、拔去触发线后仍有380V电压。也未报故障。3,将一个好的软启动和这个坏的软启动交换主板后,均出现上述状况。后将主板换回、现两台软启动都出现上述问题。请老师指点一下吧。

楼主:
软启动的晶闸管在不接负载的情况下,在输入侧加电压,输出测同样有电压。

网友G(2012-07-30):
学习了,老师讲的挺好的,我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