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700 变频器运行中老是停止怎么解决

楼主(2012-05-26):
最近单位的输送链,在运行中老是停止运行,复位后就能正常启动,怎么办?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没有故障代码。

楼主:
链速有以前的34赫兹调制36赫兹也没用

网友A:
“运行中老是停止运行”,仔细看看是“什么”保护了吧?

网友A:
你这样说,没法帮你,你得仔细说说现场的情况?!

网友B:
天热了,电子元件容易不稳定。

打开后清理灰尘,最好用酒精清洗电路板,然后把老化的或者漏液的电解电容都换掉。

一般情况下这个方法能解决半数以上的偶发故障。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干扰问题呢

楼主:
我们的现状是低速链向高速链过度,中间有推出气缸来实现工件通过,设备通过PLC控制慢速链上面的停止器打开,工件前行。前方停止器打开的瞬间,后工件到位后刚好压在推出的气缸开关上面,两个开关等于是同时工作造成停止输送链运行。因为位置不能改变,所以我把高速链提高速度也不能改变变频器停止。谢谢各位大侠来帮我怎么改变现状。

网友D:
   上海创川自动化产品维修中心拥有充足的备件和优良的维修工程师,完善的维修设备和检测设备,可为客户提供各种品牌变频器、伺服、直流调速器、数控系统、触摸屏、PLC及各种控制板,电路板类的专业维修、现场抢修、技术支持等。维修企业化运作,为客户提供持续的保障,所有维修工程师均接受专业的技术培训,除现场器件板类快速更换维修外,我们均采取器件级维修,只将故障电子元器件及不良电子元器件进行更换,以此降低维修成本。

    24小时接修服务,先检测,报价,经用户认可再进行维修。所有维修变频器经负载试验、质量保证。同时承包企业工厂、宾馆、大厦等变频器、电气控制系统定期维护保养。

电话:13585792009QQ:125655312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干扰问题呢

网友F:
同意4楼的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