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8触屏与200PLC通讯问题..急用啊...

楼主(2012-05-26):
TP178触屏与200PLC能够建立通讯,就是在TP屏内做的按钮不能成功驱动PLC的端子,PLC在模拟状态强制正常,地址I0.0-0.7,触屏地址也是I0.0-0.7,波特率9600,地址屏是0,PLC是2,哪位师傅见过此类故障,谢谢,求教了.......

网友A:
触摸屏的地址不能用I0.0-0.7吧。你用M0.0-0.7试试。

楼主:
用了,也不行啊,,,,

网友B:
如果强制能正常,那说明程序没有输出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