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检测工件上的孔是否为通孔,用何种方法检测

楼主(2012-05-26):
我是新人,面试时遇到的问题!

要检测工件上的孔是否为通孔,用何种方法检测,怎么选型?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兄弟,用激光对射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兄弟,用激光对射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简单实用,如果工件允许这样检测的话。

网友C:
1、关键是你的“孔”是个什么形状?孔的位置在一个什么样的物体上?这个物体处于什么运动状态?

2、孔是否通可以通光、气、水,可以用光照、气吹、水压等方法!

楼主:
谢谢!

都可以参考下,我去上班后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