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2-05-26):
求助:我在ABB 800XA系统编程软件CB中编完程序,"Check"后没有发现任何报警和错误,但是在下装的时候却出现了Error 9166:AC152:HW Connections:The I/O-connections for Application R784299259AC152_WET are not possible to analyze.cold restart of application is required.:Row 1,column 0错误,导致程序下装失败,然后我把所有刚编的程序删除后,还是出现同样的错误!

网友A:
用的是CBF还是CBM,check后,是所有的都变成绿色的了吗,如果是,可能是设置问题,检查下硬件设置

楼主:
我用的是CBM,急需要解决!谢谢

网友B(2016-11-27):
大侠,请问这个问题是咋解决的,我也遇见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