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 理解

楼主(2012-05-26):
那位大哥对三菱PLC编程比较了解的,能不能告诉我一下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用在西门子200的PLC编程软件中怎么表示这个程序的意思,非常谢谢

网友A:
MOV传送指令,后面的是触点比较指令

网友B:
D8030、D8031是FX的模拟输入电位器,相当于S7-200的SM28、SM29

M8000是FX的常通继电器,相当于S7-200的SM0.0

网友C:
坐等高手!

网友D:
西门子一致...........

网友E:
M8000相当于西门子200中的SM0.0!后面的是传送指令,与西门子一致,38和44行的是两个比较指令!找个三菱的手册看一下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