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水泵电机变频后会比工频时震动大,噪音大,电流也大?

楼主(2012-05-26):
   75kw的水泵,在工频时很稳定,用安川变频器E1000变频后,当运行在40hz以上时,明显感觉震动噪音大了很多,电机的额定电流是139,工频时电流是130,但是在变频50hz的时候能达到160,而且震动的厉害,水泵两端的压力表指针摇摆的厉害。求高人解答!!!!!

楼主:
求解答啊,求高手,求高人

网友A:
    可能是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对,或是电机参数在变频器中没有优化好

网友B:
我单位也用变频器驱动深井泵  并没有你说的现象

应重点检查变频器参数设定  尤其是电机参数设定  必须和电机铭牌一致

网友C:
一般变频器有对电机自动识别的则个参数,最好识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