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756PLC输入模块求助!!!

楼主(2012-05-26):
继电器和DI模块都显示正常,但上位RSVIEW32和下位LOGIX5000个别DI点却没信号,什么原因啊?!

简单来说:比如说有2个32点位的DI模块DI1的30和31输入点和DI2的3、4输入点模块灯亮,但上下位相应的地址却没有信号什么原因?之前运行了快3年一直好好的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查程序设计到的开关量及上位机设置

网友B:
换个点试试,数字输入好像是分组隔离的。点烧了,有种情况就是这样。灯亮,但是plc读不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