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频耐压试验后绝缘电阻下降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2-05-26):
请教各位大侠,共箱母线,额定电压10kV,长度100米,中间有20余个连接,工频耐压试验后其绝缘电阻下降明显,只有耐压试验前的一半,几小时或一天后又恢复到试验前的水平,什么原因。

网友A:
母线(支持瓷瓶)交流耐压试验是额定电压的2.4倍,试验时爬电路径上少量灰尘被打成碳质,绝缘检测时绝缘电阻就低了,运行一段时间后,碳质被电场拉断连通(路径),所以,绝缘电阻又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母线(支持瓷瓶)交流耐压试验是额定电压的2.4倍,试验时爬电路径上少量灰尘被打成碳质,绝缘检测时绝缘电阻就低了,运行一段时间后,碳质被电场拉断连通(路径),所以,绝缘电阻又高了。

学习啦,谢谢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母线(支持瓷瓶)交流耐压试验是额定电压的2.4倍,试验时爬电路径上少量灰尘被打成碳质,绝缘检测时绝缘电阻就低了,运行一段时间后,碳质被电场拉断连通(路径),所以,绝缘电阻又高了。学习啦,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