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编程软件的HOUR计时仪怎么用

楼主(2012-05-26):
台达编程软件的HOUR计时仪怎么用 HOUR S D1 D2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我只看过ES2的编程手册,没有实用过;我把HOUR指令理解成一个定时器,只是单位为小时。
    若指令为HOUR S D1 D2,具体的比如为HOUR K2 D0 Y1,则其功能是,执行HOUR指令2小时后,Y1接通,D0、D1为当前计时值。

    那么,K2相当于定时器的设定值、或者是一个时间比较值(与D0比较);当(D0)=K2时,则指定的输出元件Y1接通。

网友B:
S是目标时间,D1是现在计时时间,当D1的时间达到S时,D2输出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