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轴承外径与端盖间隙是多少?

楼主(2012-05-26):
电动机的轴承,端盖间隙是多少?与电机的级数有关系吗?比如2级电机轴承外径70MM的,电机端盖磨损后新加工端盖镶套应该做多大?有没有相关的国标?请提供,谢谢!

网友A:
这个没有,只要你自己做的外盖能装进轴承就行啦,一般是20S左右,反正只要能装进去就行哇,还有就是中心要对好,不然 会烧电机的

网友B:
轴承外径的配合属于比较松的过渡配合,配合公差大约为±0.0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