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问题。

楼主(2012-05-26):
我有一个plc,是合信的,很像西门子200。我今天编程遇到好多不解的问题。编了一个很简单的程序。当我把i0.0接通后,Q0.0输出。但是我把开关从“Run”打到“STOP”后,再打到“run”,Q0.0还是输出,为什么,前天用S继电器编顺序控制程序,把开关从“Run”打到“STOP”在打到“Run”,程序还是接着运行,没有复位,时间继电器还是接着计时,没有复位。导致程序混乱。我真的糊涂了,小弟刚自学西门子的。原来学习的是三菱的。三菱的不是这样啊。我又没用断电保持继电器。三菱的打到停止在启动都自动复位了啊。

网友A:
当我把i0.0接通后,Q0.0输出。但是我把开关从“Run”打到“STOP”后,再打到“run”,Q0.0还是输出,为什么,前天用S继电器编顺序控制程序,把开关从“Run”打到“STOP”在打到“Run”,程序还是接着运行,没有复位,时间继电器还是接着计时,没有复位。

你的I0.0是不是一直保持接通的呀哥哥!!!

网友B:
只有置位,没有复位。。。。。。

网友C:
M0.0没有复位,所以一直为ON,当然有输出了!

网友D:
对:yibeiqingcha关于M0.0没有复位,所以一直为ON,当然有输出了! 内容的回复:

我也觉得三楼的说法对

楼主:
对:广州@阿君——王者之师关于当我把i0.0接通后,Q0.0输出。但是我把开关从“Run”打到“STOP”后,再打到“run”,Q0.0还是输出,为什么,前天用S继电器编顺序控制程序,把开关从“Run”打到“STOP”在打到“Run”,程序还是接着运行,没有复位,时间继电器还是接着计时,没有复位。你的I0.0是不是一直保持接通的呀哥哥!!!内容的回复:

没有一直接通,只把i0.0接通一下,q0.0输出,然后我把plc打到停止位置,在打到运行位置,m0.0还是闭合,q0.0还是输出。我是想问,打到停止位置再打到运行位置是不是m,t,c软元件不会自动复位。如果是三菱的打到停止位置,再打到运行位置肯定不会有输出了。

楼主:
是不是要通过程序复位,plc打到停止位置再打到运行位置不会自动复位。

楼主:
对:yibeiqingcha关于M0.0没有复位,所以一直为ON,当然有输出了! 内容的回复:

我是想问,plc打到“stop”档位后系统不会复位吗?三菱的打到stop后 就自动复位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M0.0没有复位,所以一直为ON,当然有输出了!

    M0.0 没有复位,还有你的 I 0.0 有木有一直有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友C 的回复内容: M0.0没有复位,所以一直为ON,当然有输出了!     M0.0 没有复位,还有你的 I 0.0 有木有一直有信号呢?

i0.0 就接通一下。我是想问 plc打到stop后。m0.0会自动复位吗?

网友G:
好像M的前十来个区是断电保持的。

你把M0.0换成Q0.0试试。

网友H:
上电和RUN-STOP-RUN对寄存器的影响是不同的,不同品牌PLC之间也是不同的。仔细看编程手册会发现一些相关细节隐藏于各章节。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好像M的前十来个区是断电保持的。你把M0.0换成Q0.0试试。

看看掉电保持区的设置,不过一般默认M0.0是不保持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上电和RUN-STOP-RUN对寄存器的影响是不同的,不同品牌PLC之间也是不同的。仔细看编程手册会发现一些相关细节隐藏于各章节。

对呀,看具体型号 PLC 的硬件手册, 各个厂家的定义不同的, 一般 PLC 重新上电 寄存器才会复位的!

网友K:
Q0.0具有掉电保持的能力,你用完后要进行复位的,

网友L:
你的PLC有没有断过电???断电后Q0.0还有输出???查一下你的硬件手册,看看M0.0是否在断电保持区内,同时看看复位对寄存器的影响,硬件手册应该有的。。。

网友M:
M0.0没有复位,所以第二条支路上一直得电

网友N:
引用 网友L:
你的PLC有没有断过电???断电后Q0.0还有输出???查一下你的硬件手册,看看M0.0是否在断电保持区内,同时看看复位对寄存器的影响,硬件手册应该有的。。。

看看M0.0是否在断电保持区内?

网友O:
这个不是断电保持的问题,你可以换成M30.0,结果也是一样的。

这个问题就是说stop后M区没有复位

三菱的是会复位的,但是200PLC是不会的。

每个品牌的PLC都会有自己的特性的,不要所以然的认为这样或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