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又冒烟了

楼主(2012-05-27):
单位里一台数控折弯机子,由PLC+伺服控制。前两天因为员工操作不当,导致伺服驱动器冒烟了(埃斯顿A12过电流报警)。

经过现场排查了接入电源、滚珠丝杆、伺服电机、PLC等均无明显异常,通过置换元件、跟换二次走线等手段故障还是无法解除,

后设备又不知所因地恢复正常。待整理完线路后再次启机时,伺服驱动器依旧过电流报警并起烟了,求助高手指路?

网友A:
唉换一台吧,这个也没有多少钱哇,

网友B:
应该仔细检查一下哪儿冒烟的,好有的放矢。。。。。。。。。。

网友C:
     冒烟正常呀,我公司每年也会有一台变频伺服旱烟的说

网友D:
是不是哪里卡住了,或者磨察大

网友E:
伺服功率多大的?有没有加减速箱?

网友F:
冒烟了,驱动器烧坏了。。。。。。

楼主:
该换的换了,问题依旧啊,头大》》》》》》

网友G(2018-06-07):
谢谢分享,学习了,努力中

网友H(2018-10-23):
学习一下          感谢分享

嫑忈。刘三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