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WinCC中的VBS做矩形动态填充?

楼主(2012-05-27):
我想做填充依次减少,先令x = 100,x = x-1,不行啊,不显示啊。。。。

网友A:
这个我也试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我现在第一个反对用WINCC ,它的脚本资料不好找,找到的全是理论型的,很少有项目型的说明

网友B:
条件写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条件写了吗

网友D:
不显示,有条件控制吧?,条件为真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