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我把三菱plc的语句转化为西门子的

楼主(2012-05-27):
 OR  Y000
 ANI X010
 OUT Y000
 LD  X011
 AND Y000
 OUT Y001
 LDI Y003
 ANI Y004
 OUT Y002
 LD X015
 AND X014
 OUT M5
 LD M8002
 OR X001
 OR X002
 MPS
 AND M5
 SET M0
 MPP
 ANI M5
 RST M0
 LD X001
 ZRST M20
 RST M7
 LD X012
 CJ P0
 LD X012
 OR M7
 AND X005
 ANI X0026
 OUT M7
  LD X012
 ORI X003
  MC N0
  LD M23
  AND X015
 ANI M7
  SET M0
  RST M23
  LD M0
 AND X012
  ANI X002
  AND X015
 AND M7
  ORB
  SET M20
  RST M0
 LD M20
  AND X016
 SET M21
  RST M20
  LD M21
  AND T0
  SET M22
  RST M21
  LD M22
  MPS
  AND C235
  ANI X013
  SET M23
  MPP
  ANI X013
  SET M24
  RST M22
  LD M24
  ANI X014
  RST M24
  LD M23
  AND X015
  AND M7
  RST M23
 MCR N0
  LD M0
  RST C235
  RST D0
 RST M8235

网友A:
你在哪里找到的这些语言啊,不能直接看梯形图吗?

看着梯形图转换多方便!

编程语言我也看不懂

网友B:
哇这个你复制到三菱的软件里不就出来 啦,再说,目前没有哪一个做这个软件转换工具,好像南大傲拓在做三菱 SIEMENS OMRON 转南大的PLC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哇这个你复制到三菱的软件里不就出来 啦,再说,目前没有哪一个做这个软件转换工具,好像南大傲拓在做三菱 SIEMENS OMRON 转南大的PLC程序,

这个好,南大不一般啊。

网友D:
      楼主呀,你这样也太直接了点吧!

     日前好像没有什么软件能直接将三菱PLC 的程序转换成 SIEMENS 程序吧,这个你要对应三菱程序LAD 梯形图来自己写要简单点的,看着这些人家没事白做我看没有几个人吧!

     楼主要是拿下出个上百 MP 的诚心出来就会有人帮助你啦!

网友E:
第一条是OR  Y000 不对呀!

网友F:
1,  O Q0.0

   AN I1.0

   = Q0.0

2, LD I1.1

   A Q0.0

  = Q0.1

3, LDN Q0.3

  AN Q0.4

= Q0.2

4,LD I1.5

A I1.4

= M0.5

5,LD SM0.1

O I0.1

O I0.2

LPS

A M0.5

S M0.0 1

LPP

AN M0.5

S M0.0 1

你的程序都有错的,

LD X001
 ZRST M20
 RST M7

还有第一段也是不可能一开始就OR的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啦,再说,目前没有哪一个做这个软件转换工具,好像南大傲拓在做三菱 SIEMENS OMRON 转南大的PLC程序,

LS有把三菱FX系列程序转换成LS的XGB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