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器中镁棒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2-05-27):
    明天看了热水器长时间不清洗,水垢多了有不良, 今天准备拆洗家里的电热水器,可是发现里面的镁棒都三年啦,一定都没有啦,但有点不太清楚,这镁棒还有别的什么作用不?

网友A:
传说中的牺牲阳极法,就是牺牲镁棒保护内胆的说

水中含有酸根负离子,这些离子会和内胆中铁发生反应,从而造成内胆的腐蚀。镁的活性大于铁,水中的酸根负离子优先和镁发生反应,从而保护内胆不被腐蚀。

但镁棒并不能完全杜绝内胆腐蚀,镁棒的使用只是为了延长内胆的寿命,而镁棒需要定期进行更换。

网友B:
请问一楼的多久更换一次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楼的多久更换一次呢?

看镁棒的消耗情况,一般在两年左右更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