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两台英威腾变频器可以用一个PLC出来的电压信号吗?型号CHE100

楼主(2012-05-27):
急!!两台英威腾的变频器可以用一个PLC出来的信号吗?要同步,所以最好用一个信号,这样可以操作码?谢谢大侠们

网友A:
可以,你要的就是一个变频的启动信号吧

网友B:
不知你说的电压信号指的哪个?是运行信号,还是速度给定信号?如果是上述信号,两者均可并联使用(共地),如果两变频的速度需要单独调节,则需用2DA模块输出的模拟量调节,或用通讯方式直接给定。

网友C:
一个主一个从,应可以这样,你的PLC给出的信号,给一个变频器,这个变频器当主变频器,这个变频器有一个对应0Hz-50Hz  对应0-10V的输出,这输出给到从变频器,也就是说,第一台是50Hz是,那从的也是50Hz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主一个从,应可以这样,你的PLC给出的信号,给一个变频器,这个变频器当主变频器,这个变频器有一个对应0Hz-50Hz  对应0-10V的输出,这输出给到从变频器,也就是说,第一台是50Hz是,那从的也是50Hz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这个可以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经过反复试验,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E:
咋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