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问题。

楼主(2012-05-27):
这两个程序i0.0都接通一下 Q0.0输出,当我把plc的模式选择开关从run拨到stop,都停止输出,我再把模式开关从stop拨到run

第一个程序 Q0.0还是有输出,第二个程序Q0.0就没有输出了。监视发现是由于M0.0从stop后在到run还是保持自锁状态。这对吗?

我刚接触西门子的。以前都是做三菱的。三菱的拨到stop后都复位了啊!

声明:不要总是说断电保持,我没断电,再说断电保持是默认的(M断电保持范围是mb14到mb31),

我只是把模式选择开关先拨到是stop档后在拨到run档。但是第一个程序还是输出,而第二个就没有了。

我只是想问plc打到stop档位再打到run档后,M,T,S,C会保持拨动之前的状态吗?不然为什么第一个程序拨动之后还是有输出。

而第二个拨动之后就不输出了。

网友A:
这个要看你 M0.0 在程序中是一个什么位置啦,有木有保存有关?如有断电保存的话,从 STOP 到RUN 后 Q0.0 还是有输出, 还有就是第二图木有输出了吧?

网友B:
M0.0要进行复位一下,中间继电器用完要复位,否则会自动保存

网友C:
在系统块里看一下,是不是设置为断电数据保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