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讯网 S5 程序意思

楼主(2012-05-27):
       农民工正在学习中,有一个 S5 的程序的计数程序,看来看去还是不太明明白白,特载图请 各位 TX 还有什么 通讯网 高手给以解答

      这一大条的计数怎么要这么复杂

网友A:
------|/|m200.2-------------------(jp  m001)----
-----------------------------(mov 0  dw1)---
-----------------------------(本段结束)--
m001:
----|/|m200.0--------------------(本段结束)----
----------------------------(DW1   +1)----
--( DW1 <= +9999)-----------------  (JP M002)-----
----------------------------(MOV  0 DW1)------

M002:

翻译一下第一段,如果有点编程基础的,估计可以看明白了,农民工能不能看明白就不知道了,呵呵呵。。。。底下的自己看吧!!

网友B:
中间好像还缺少了一部分

网友A:
翻译一下:

   当m200.2不通,并且m200.0也不通时,跳过本段程序。

   当m200.2通时,将DW1清零。跳出本段程序。

   当m200.2不通,但m200.0通时,DW1中内容+1,

        而且,当DW1内容溢出时(超过9999),就自动变0,重新从0开始计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翻译一下:   当m200.2不通,并且m200.0也不通时,跳过本段程序。   当m200.2通时,将DW1清零。跳出本段程序。   当m200.2不通,但m200.0通时,DW1中内容+1,        而且,当DW1内容溢出时(超过9999),就自动变0,重新从0开始计数。

      通讯网就是高手,可我总是不明白,老外程序在这里为什么加计数到 9999 后为什么要自动变为 0  ??我总是不明白,是因为计数器到达上限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翻译一下:   当m200.2不通,并且m200.0也不通时,跳过本段程序。   当m200.2通时,将DW1清零。跳出本段程序。   当m200.2不通,但m200.0通时,DW1中内容+1,        而且,当DW1内容溢出时(超过9999),就自动变0,重新从0开始计数。       通讯网就是高手,可我总是不明白,老外程序在这里为什么加计数到 9999 后为什么要自动变为 0  ??我总是不明白,是因为计数器到达上限了吗?

呵呵,这是为什么呢????呵呵呵。。。为什么加到9999,就要自动清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