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故障问题解除后如何让PLC自动重启啊

楼主(2012-05-27):
我用CPU315-2DP 做主站,带有四五个从站,用Profibus-DP的通讯方式,当其中一个从站因为断电而导致通信中断时,主站PLC的BF灯红色闪烁,SF灯红色常亮,PLC变为停止状态,当我把从站重新上电后,此时主站PLC的BF灯灭掉,但是PLC的SF灯仍旧保持红色常亮,并且PLC仍为停止状态,必须手动断电重启或者从编程软件菜单上进行暖重启操作才能恢复运行,有没有办法在从站重新上电后(也就是说导致通信故障的问题解除后),什么也不操作就能让PLC重新自动启动???????

网友A:
    在 PLC 程序中加入 系统报警的 OB 块吧,这 PLC 不会因为外部故障而停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