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配置问题

楼主(2012-05-27):
准备买台850加工中心,现在厂家可以按要求配置,和装电脑超不多,选了个配置,大家帮看看。
1数控系统:
新代10A
主要是有台雕铣机是新代的,想统一起来。
2床身:
台正850B,
工作台:500*1050

X.Y.Z行程:800*500*550

主轴锥孔:BT40/150

主轴转速:8000rpm

主轴中心至立柱导轨距离:550

主轴端面至工作台面距离:105-655

X/Y/Z滚珠丝杆规格:4010

X/Y/Z电机连接方式:直联

推荐主电机功率:5.5-7.5

推荐伺服电机功率:X:10NM;Y:12NM;Z:12NM

3伺服:
安川1.8的
3主轴:
罗翌
+++============
主要问题是数控系统,法兰克,三菱的都比较贵,新代的便宜,新代的在雕铣机上没有什么问题,在加工中心上不知道表现如何?
三菱法兰克于新代的差距在那里?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具体的找各经销商问一问,他会很热情的给你讲解的。

楼主:
是会热情的讲解,可惜他们只知道价格差距,具体性能差距他们也不清楚

网友B(2012-09-10):
系统的功能和稳定性,都不一样的

网友C(2012-12-31):
新代系统还行!做一般的加工不比日系系统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