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管理器,怎样执行项目的上载?

楼主(2012-05-27):
工作中,发现CPU中的项目组态与厂家交工的不一致,导致生产过程中点击监视,报警说组态不一致,问是否下载给CPU?

      因为没有时间比较块的不同,还想迅速排除现有的故障,所以想将现有项目上载,该怎么办呢?

网友A:
找老鬼找老鬼找老鬼找老鬼找老鬼找老鬼找老鬼

网友B:
可以下载组态,但是肯定会停机,根据经验整个过程需要10分钟,如果不出意外,建议所有岗位都准备好

网友C:
试试看能够解决问题否?

网友D:
建议还是先将设备正常运行的组态上传为好,要不你将交工的程序下载到 PLC 可能会因组态不一致而停机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确实不敢在生产的过程中实施下载...但是,我看了大家的留言后,收益很多。谢谢

楼主:
在这里,我首先对回帖的朋友们说声谢谢!!

因为我经常在一线维护维修,所以有时候会走很多弯路。但是有了工控网,我认识了很多朋友,也让我有勇气写一些心得。

在工作中,经常会出现某个设备不能启动,或者是某个设备意外停机。这时候,在主控室打开SIMATIC管理器,打开LAD编辑器,点击那个眼镜的图标监视梯形图,查看故障点可以缩短故障排除的时间。但是点击眼镜后,有时候会出现提示说,CPU的组态和管理器中的不一致,问是否下载?这时候,应该选择否,不能执行下载。那怎么解决不能监视的问题呢?

途径一:上载CPU中的组态,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新建一个项目,命名比如是111,然后执行工控老鬼说的那个步骤,比如:

楼主:
这时候会出现一个对话框,让你设置机架号,插槽号,比如:

然后点击显示按钮,会显示网络里的所有项目,选中你要上载的项目,点击确定;系统执行上载

楼主:
但是,上载后的项目里是没有符号表信息的,使得整个程序缺少可读性。比如,在LAD编辑器里打开某个程序块的时候,出现如下提示:

点击确定,会出现:

接着点击确定,会出现梯形图。只是没有任何注释,光秃秃的,可读性很差吧,呵呵

不要灰心,我试了,这样可以让你看到注释:

打开符号表编辑器,

看见导入和输出了没?从原来的项目里输出,再导入到上载的项目里,就可以看到注释了!

接下来点击眼镜监视梯形图,查找故障点...呵呵呵呵

楼主:
还有些遗留问题,还需要思考解决...多泡工控网,争做工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