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PLC 常见问题

楼主(2012-05-27):
ABB plc常见问题集合,关于有关问题,往往是根据不同的系列和型号(包括固件版本和软件版本)

问题1  有关ABB AC31 90系列和AC500系列软件安装注意情况

已经安装了AC500的软件PS501,如果还要安装AC31 90系列的软件AC1131软件,是否可行?

通常是先安装AC1131软件,再安装PS501软件。但是也可以先装PS501,再安装AC1131,不过需要重新安装AC500的Gateway Drivers才行。在 PS501-CD中,"Install_Gateway_S90_AC500_W2K_XP.bat" in the ZIP-file "AC1131_KT9x_Drivers.zip" which is in the folder "\CD_AC500\Driver\AC1131_KT9x_Drivers\“  Or "CD_AC500\Driver\ABB_AC500_Drivers\Install_AC500_GW_Drivers_XP.bat".

楼主:
问题2  在Windows 7环境下能安装AC31 90系列的软件907AC1131吗?

答案是: Windows 7 is not supported for 907AC113.

楼主:
Q: When I start Sycon.net, it does not open but says the application is already open. How I can solve it?

A:deletethe temp folder (e.g. C:/temp, see attachment for the exact definition) and try it again.

网友A:
感谢老师,学习了,很仔细很认真,强烈支持

楼主:
AC500 常规问题

1.Q: CS31总线是否可以通过中继器连接?
A: 在CS31总线系统中,可以使用NCBR RS485中继器,每个中继器可使CS31总线延长500米,使用3个中继器,总线长度可达2000米。

2.Q: CS31总线的传输速率是多少?电缆最大长度是多少米?
A: CS31总线的传输速率是187.5kb/s。电缆最大长度500米。

3.Q: CS31总线通讯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A: 1. CS31总线系统由一个主站和最多31个从站组成,系统的起始端和终端需要接120欧姆的电阻,电缆最大长度不能超过500米。
a) 主站位于CS31总线的终端的接线方式如下:

b) 主站位于CS31总线的终端的接线方式如下:

  2.不允许跨线连接。

   3.为了避免干扰,电缆的屏蔽线必须接地。
下面是两种接地方式。

4.Q: 是否可以屏蔽AC500 CPU的按键区?
A: 不可以。
5.Q: V1、V2版本CPU与V1、V2版本CPU底板的兼容性?
A: V2版本的CPU只能用V2版本的底板。V1版本的CPU既可以使用V1版本的底板又可以使用V2版本的底板。
底板版本的识别方法是:底板的订货号SAP的后三位是170,则底板的版本是V1,如果订货号SAP的后三位是270,则底板的版本是V2。

楼主:
7 Q: AC500系列CPU怎样进行固件和源代码升级?
A: 步骤1:用户可在ABB网站http://www.abb.com.cn/plc下载固件升级软件。

步骤2:将下载后的升级软件安装到SD卡中。
固件升级和源代码升级软件如下图所示:

步骤3:打开SDCARD.INI,设置FunctionOfCard=2,CPUPM5x1=1。

步骤4:将CPU断电,将SD卡插入卡槽中,然后将CPU上电。
上电后,固件开始自动更新。升级过程中,运行灯和错误灯会一直闪烁。当错误灯不再闪烁且运行灯缓慢闪烁,说明更新完成。

      注意:硬件更新过程中CPU不能掉电。

 步骤5:更新完成后,重新掉电/上电,登陆PS501 CoDeSys,在PLC浏览器中输入“rtsinfo”,点击回车键。可查看当前CPU的固件版本。

步骤6:升级BOOT Code。
      打开在PLC浏览器,输入“sdboot”,点击回车键。运行灯开始闪烁,当运行灯停止闪烁,更新完成。在PLC浏览器中输入“rtsinfo”,点击回车键。可查看当前CPU源代码版本。

如果更新没有成功,重复以上步骤,重新操作。

楼主:
8 Q: 程序下载后CPU中为什么没有程序?
A:当系统模式设置为“MOD 01”时,程序不会存储在EEPROM中,因此会出现CPU 中没有程序的现象。解决方法是:点击CPU面板上的“CFG”键,当出现“MOD 01”时,按向下的方向键,当出现“MOD 00”时,按“OK”键。然后CPU断电,再上电,下载程序后,创建引导过程,程序就会存在CPU的EEPROM中。

9 Q: 在PLC 配置中设置地址与在AC500 CPU面板上设置地址有什么不同之处 ?
A:通过AC500 CPU面板上设置地址,只有以太网、Arcnet和FBP从站的地址有效,而设置的 COM1和COM2的地址无效。通过PLC配置中设置的地址都有效。

10 Q: 如果在PLC中设置了密码,但是想给PLC固件升级,会发生什么现象 ?固件升级后,PLC中的密码是否还存在?
A:不需要输入密码,只需要将SD卡插入CPU的插槽,便会自动进行固件升级。升级后,PLC中的密码依然存在。

楼主:
AC500-eCo CPU  常规问题

1 Q: eCo-CPU的COM口设置成online access以外的方式时,是否可以通过此COM口下载程序?
A:只需在COM口配置中将Enable login设置为Enable,即可用此COM口下载程序。

2.Q: eCo-CPU的COM通讯口是否支持RS232方式?
A: eCo-CPU的COM通讯口只支持RS485方式。

3.Q: eCo-CPU集成的I/O是否可同时配置为高速计数和中断输入模式?
A:不可以。只能配置成其中的一种模式。

4.Q: 在eCo-CPU中定义一个WORD变量%MW0.0,类型为RETAIN,CPU掉电后变量无法保持,但是在AC500 CPU中定义同样的变量,CPU掉电后变量可以保持,这是为什么?
A:AC500 CPU需要电池才能存储保持型变量。因此%M区变量可以进行变量保持。
   eCo CPU闪存有2K的存储空间(%R区占用1K,RETAIN占用1K),而闪存的2K空间中不包含%M区,因此%M不能用作保持变量。
例如,在eCo CPU中定义如下的变量:
VAR
VAR_Retain_R AT %RW0.0: WORD;
END_VAR

VAR RETAIN
VAR_Retain : WORD;
VAR_Retain_M AT %MW0.0: DWORD;
END_VAR
  其中VAR_Retain_R和VAR_Retain在CPU掉电后数据可保存,而VAR_Retain_M不能保存。
    要想在%M区存储保持型变量,可以将%R区的变量赋值给%M区。

楼主(2012-07-11):
5.Q: 将eCo-CPU集成的DO配置成PWM输出时,“ONB_IO_PWM_FEQ”功能块中输入项“CHANNEL”如何设置?

A:当把输出2配置成PWM时,“CHANNEL”设置为0;当把输出3配置成PWM时,“CHANNEL”设置为1。

6.Q: 带继电器输出的eCo-CPU,其输出点是否可以用作PWM输出?
A:不可以。只有晶体管输出的eCo-CPU其输出点才可用作PWM输出。

7.Q: 为什么当把eCo-CPU集成的IO配置高速计数时,DO0状态为ON?
A:当高速计数器模式配置为“1 Up counter”或“1 Up counter with release input”时,当达到计数值时,DO0点会自动接通并保持达到计数值。在功能块“ONB_IO_CNT”中通过设定“EN_OUT1”可以屏蔽此功能,使DO0不会自动接通。

楼主:
8.Q: 当把eCo-CPU集成的IO配置成PWM输出时,PWM频率输出报错,这是什么原因?
A:eCo-CPU配置成PWM输出时,频率范围是125Hz—20KHz。如果频率低于125Hz,就会报错。

9.Q: 当同时使用两个PWM输出时,为什么无法设置第二个PWM输出的频率 ?
A: 当同时使用两个PWM输出时,两个PWM输出将会被设定为相同的频率,此频率为第一个PWM输出在功能块“Block ONB_IO_FREQ”中(CHANNEL=0)设定的频率。

10.Q: 是否可以将230V的三相电接到DI571模块上 ?
A: 可以,但是每个数字量输入的电压不要超过240V,否则会损坏输入通道。

11.Q: eCo-CPU变量保持是否需要电池?
A: 不需要。对于eCo-CPU保持型数据保存在闪存中,因此不需要电池,电池只是用于时钟同步

楼主:
12.Q: eCo-CPU是否可以通过 DC505通讯接口模块扩展远程 IO?
A: 不可以。如果想扩展远程 IO,可以通过 CS31总线,使用 DC551模块扩展进行扩展,或者通过 Profinet IO总线,使用 CI501/CI502模块进行扩展。

13.Q: 通过RS485方式通讯时,AC500-eCo和AC500的上拉和下拉电阻有什么不同?
A: AC500-eCo的上拉和下拉电阻是 270Ohm,AC500是470 Ohm。

14.Q: 如果AI563的一个通道配置成热电偶,但是此通道并未使用,为什么此通道会有一个异常值产生?
A:如果不使用模拟量通道,把通道设置成“Not used”,就不会有返回异常值的情况发生。

15.Q: AC500-eCo CPU保存在闪存中的保持型数据可以刷新多少次?是否每个任务周期都刷新?
A: 闪存中的保持型数据可以刷新100万次。但是数据只有在供电电源小于 15V时才会刷新。

楼主:
16.Q: AC500 eCo系列的CPU,将 COM1/2口设为Modbus协议时,下载组态后无法再联机,如何解决?
A: 目前存在两种解决办法:
1.将 CPU的 RUN/STOP 开关拨到 STOP,断电重启 PLC,此时不会加载以前的配置,可以将修改后的程序联机下载到 PLC中。
2.在配置时,修改 Modbus协议的如下参数:将 enable login设为YES,同时将奇偶校验方式 parity设为“无”(none)。

17.Q: 单独CPU模块运行,不扩展任何设备,配置完成后,报内部通讯模块故障,CPU型号为 PM591-ETH V1.3?
A: V1.3版本的 CPU,内部以太网卡没有设置固定的 IP地址。通过 SYCON.net配置固定IP。

18.Q: 为什么PM554与上位连接一段时间以后,CPU自动停止?
      A: 在任务配置中添加任务,改为周期扫描,添加扫描周期,然后在浏览器中输入  “cpuload”命令查看 cpu负荷,当 CPU负荷大于80%时,加大扫描周期, 使CPU负荷小于 80%。

19.Q: PM554提示运行时间超时故障?
A: 原因是I/O模块可能没供电,或配置中以太网口没添加,或在任务配置中添加一个任务,改为周期扫描。

网友B(2014-05-18):
写的很不错,得认真拜读几遍,收藏了。

网友C(2017-11-27):
引用 楼主:
16.Q: AC500 eCo系列的CPU,将 COM...

网友D(2018-05-26):
我也子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E(2018-11-01):
记录一下,以后来学习

网友F(2020-12-03):
引用 楼主:
问题2  在Windows 7环境下能安装AC31 90系列的软件907AC1131吗?答案是: Windows 7 is not supported for 907AC113.

您好!方便把907AC1131软件发我吗?345722520@qq.com   15858216231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