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IFIX里前景色透明色怎么实现???

楼主(2012-05-27):
需要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设备的状态,需要将代表不同状态的颜色累在一起,设备在某种状态时显示相应的颜色,其他设备的其他装他显示透明色,请问各位高手IFIX里前景色透明色怎么实现???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加上一定的条件显示就行,比如当某个100YX变量等于1时显示绿色,做个显示的眼色放那,加上这个条件。当等于0时变成蓝色,再做个放边上,加上条件。吧两个叠加起来放置到画面上就行,当100YX等于1时,绿色的那个就会显示出来吗,当等于0时,蓝色的那个就会显示出来,同时等于1 的那个会隐藏。也可以不要隐藏条件,当等于1时设成绿色,等于0时设成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