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T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05-27):
CT变频器UNI2402系列7.5KW          上电报警HF83       请各位指导一下大概是那出问题了     谢谢

网友A:
报这个是表示,这个变频器肯定坏掉了。。需要修理了。。

网友A:
意思是:不是重启,或者复位出厂值可以消除的一些软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不是重启,或者复位出厂值可以消除的一些软故障。。 什么意思?

       UNI 2402 变频伺服带有总线模块工作吧? HF83 POWER BOARD CODE ERROR

      请检查总线连接模块的电源板是不是有连接问题,可能是硬件出错,但也有可能是总线连接问题引起,建议先总线模块拨插一下后,重新下载正确模块运行程序及系统文件后再进入 149 密码后按 1000  参数重启运行!

网友C:
把变频器拆解,重新安装一次。可能是是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