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 DOP-AS38BSTD 故障 求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2-05-27):
一、主体设备说明

生产厂家:石家庄晓进机械公司

设备型号:RZZY6000IIA

该设备分为三部分,出现故障的为热合机控制部分。三部分共用同一PLC,联机运行。

二、人机界面说明

型号:DELTA DOP-AS38BSTD

三、故障代码:

initial plc control area fail
communication error 3
com1 station 0
read error
conroller no response
check the wiring
communication parameter setting

四、故障描述

机器运行过程中,显示屏出现闪烁现象,触摸屏无法进行操作(控制),但所控制设备仍继续运行,一段时间后人工进行停机,再次开机时无法启动。其余两部分设备同时无法正常启动。

网友A:
路过学习,求高手指教.

网友B:
人机与plc没有通讯上。1.检查通讯线;2.检查人机与plc的通讯参数是否一致;3.检查plc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C:
通讯线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遇到过同样现象,屏不好,发台达维修,主要是屏的电源电路有问题。

网友E:
初始化PLC控制区失败

通讯错误3

COM1站号0

读取错误

控制器没有应答

检查连线

通讯参数设置

使用排查法,或者向当地的中达电通技术支持咨询?

网友F:
现象说的不是很清楚,可以直接致电021-63012827找中达人机产品处吧。

网友G:
正常使用的设备如果没人动过。一般设置不会有问题。看表述是屏与plc没通讯上。可以不用触摸屏用其它按钮启动先用着。在主要检查通讯连线。

网友H(2012-07-11):
引用 网友F:
现象说的不是很清楚,可以直接致电021-63012827找中达人机产品处吧。

可以直接致电021-63012827找中达人机产品处吧。
问题解决后欢迎在此分享一下解决方案,供大家以后参考,谢谢!

网友I:
人机和PLC的通讯有问题,三个方面入手:

1.通讯线;

2.人机通讯口设定;

3.PLC通讯设定

若只是干扰或是闪断,也可以在屏的里面将此报警关闭,即将报警时间设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