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空调的烦心事!

楼主(2012-05-27):
公司的设备上大都配了威图的空调,有带压缩机的有水冷的。但有很多都有问题,不是冷凝水总往下滴就是不制冷。现在公司的电柜空调不制冷的大概有十几台。威图这玩艺也怪很多空调上没有任何显示面板,没有温度故障什么的指示,坏了让人不知如何下手!

不有两台空调能制冷但感觉电柜内湿度很大,里面放的说明书明显很潮,这可能比不制冷还危险!

大家有什么高招?

网友A:
干脆就都不用,给加几组轴流风扇,再放点干燥剂,估计也不错。。。

网友B:
你们是威图大客户,找威图厂家,看空调是使用不当还是有故障?

网友C:
找威图厂家,看空调是使用不当还是有故障? 新型 的空调在中间有两个小指示灯,绿灯正常,红灯故障

网友D:
“不是冷凝水总往下滴就是不制冷。”

1、制冷系统的两个温度很重要:

1)压缩机的高压管温度;

2)压缩机的回气管温度;

网友D:
2、正常情况下:

1)压缩机的高压管温度高,用手背撞烫手;

2)压缩机的回气管温度低,用手摸摸很凉或有冷凝水;

网友D:
3、冷媒轻度漏时的表现为:

1)压缩机的高压管温度高,用手背撞烫手;

2)压缩机的回气管温度不低,用手摸摸不凉;

网友D:
4、冷媒重度漏时的表现为:

1)压缩机的高压管温度不高,用手背撞不烫;

2)压缩机的回气管温度不低,用手摸摸温热;

网友D:
5、加冷媒过量时的表现为:

1)压缩机的高压管温度高,用手背撞烫手;

2)压缩机的回气管温度过低,严重结霜;

网友E:
这个很危险啊,先看下说明说,是不是安装不符合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危险啊,先看下说明说,是不是安装不符合要求

对于中央空调,压缩机有高压压力表、低压压力表,看压力、温度就知道,原理相同!

网友F:
我们现场也有,但陆续都坏了,慢慢都不用了。

网友G:
"有两台空调能制冷但感觉电柜内湿度很大,里面放的说明书明显很潮,这可能比不制冷还危险!"

说的非常正确。潮湿比不制冷危险多了。

潮湿的原因是,电柜内外的温度差太大,电柜外面湿热的空气遇到电柜里表面温度低的东西,冷凝结露,所以里面的说明书也明显潮湿。

解决办法:把电柜空调的温度调高,和外界最高温度差不多就可以。只要不高于电子元件的工作温度50度就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这个很危险啊,先看下说明说,是不是安装不符合要求 对于中央空调,压缩机有高压压力表、低压压力表,看压力、温度就知道,原理相同!

细节应该不同吧

网友I:
制冷量不足,没有进行露点下除湿

网友J:
但一些变频器可能对环境要求较高,容易报故障!

网友K(2019-04-11):
首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有水流出来,这个很正常,空调运行都有水,与家用空调工作原理是一样的。现在主流空调品牌都有内置冷凝水蒸发器功能可选,空调本体外部就没有水了,一是不用地面上放个桶或者接个管子,劳动强度减小了,再者地面会比较干净,也不容易引发滑倒等工伤事故。

网友K:
面板上没有任何显示,这是早期的空调,只有几个指示灯,哈哈。现在都用液晶屏了,实时显示柜内温度,故障后也有故障代码或者故障文字信息。

湿度大,可能原因是你们柜子的IP防护等级太低了,漏风,结露了。可以看我写的这篇文章:http://www.weelonger.com/jielu。一个个排除就可以了。

网友K:
大家还需要问什么,就直接电Call我吧13971697828,会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