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问题

楼主(2012-05-28):
想问一下雕刻机画圆为什么画不圆?除了和参数有关还和什么有关?谢谢!

网友A:
与你的控制系统的使用及系统精度有关吧?没有

网友B:
联系一下厂家!

另外,你画的圆直径是多少?

网友C:
参数和机械设计都有关系

楼主:
如果是参数的话,我需要调哪些参数?谢谢!还有伺服本身的什么性能会影响到画圆画不圆?谢谢!

网友D:
影响因素排序:

1、机械刚性及传动间隙;

2、脉冲指令的平滑度(XY的插补同步精度);

3、PID参数,依次:位置环增益(可能包含前馈增益,不见得需要)、速度环增益、速度环积分、电流环PI;

当然系统(包含数控系统、伺服驱动)抗干扰性能要好,这个是基础。

楼主:
对:ShowMotion关于影响因素排序:1、机械刚性及传动间隙;2、脉冲指令的平滑度(XY的插补同步精度);3、PID参数,依次:位置环增益(可能包含前馈增益,不见得需要)、速度环增益、速度环积分、电流环PI;当然系统(包含数控系统、伺服驱动)抗干扰性能要好,这个是基础。内容的回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