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用过VMWARE虚拟机安装西门子软件的?

楼主(2012-05-28):
最近想试试使用虚拟机,网上下了一个虚拟机,还不知道怎么使用,百度一下很多介绍,但是自己试了不行,自己有一个已经装好STEP7和wincc的虚拟机系统,不想用那个,请问哪位安装过虚拟机并安装过西门子软件的,帮帮忙吧。

网友A:
我装过,但是很慢,建议直接用实际的电脑做

网友B:
我一直在用,没有问题。

也没有觉得慢,关键还是得你的电脑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在用,没有问题。也没有觉得慢,关键还是得你的电脑好。

电脑只是用来做测试使用的,实际并不会使用虚拟机系统,虚拟机怎么安装的,能否介绍一下,我安装老是提示错误。

网友C:
用微软自己的虚拟机试试,win7系统微软允许有一个合法授权的虚拟XP系统.可以到微软网站上下载.只是这虚拟系统不支持视频硬加速,编程应用也无所谓了.

网友D:
   VMWARE虚拟机 在网上下载一个然后安装就行,我原来用 VMWARE虚拟机 来破 WIFI 密码,你打开虚拟机后还要在装个 XP 系统才能运行

网友E:
是安装虚拟机错误还是安装step7和wincc错误!!!

网友E:
我在windows7 64bit的系统上装过虚拟机,再在虚拟机上装已经ghost好的step 7和wincc软件,很好用啊!!你不行的话联系我qq715827301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微软自己的虚拟机试试,win7系统微软允许有一个合法授权的虚拟XP系统.可以到微软网站上下载.只是这虚拟系统不支持视频硬加速,编程应用也无所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微软自己的虚拟机试试,win7系统微软允许有一个合法授权的虚拟XP系统.可以到微软网站上下载.只是这虚拟系统不支持视频硬加速,编程应用也无所谓了.

网友H:
我用VM的时候感觉很慢,直接装到物理机上了

网友I:
一般下载的虚拟机都有安装步骤你找一个VMWARE8.0以上版本的,很好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一般下载的虚拟机都有安装步骤你找一个VMWARE8.0以上版本的,很好用的!!!

网友K(2012-06-28):
没有用过。

网友L(2020-06-16):
一直在用啊,挺好用的,至少有8个虚拟系统,西门子施耐德各种系统一个

网友M:
貌似兼容性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