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和数电信号的区别

楼主(2012-05-28):
模似电子电路中运行模拟量信号:一般指频率在百兆HZ以下,电压在数十伏以内的模似信号以及对此信号的分析/处理及相关器件的运用。百兆HZ以上的信号属于高频电子电路范畴。百伏以上的信号属于强电或高压电范畴。

数字电子电路中运行数字量信号:一般指通过数字逻辑和计算去分析、处理信号,数字逻辑电路的构成以及运用。

数电的输入和输出端一般由模电组成,构成数电的基本逻辑元素就是模电中三级管饱和特性和截止特性。

由于数电可大规模集成,可进行复杂的数学运算,对温度、干扰、老化等参数不敏感,因此是今后的发展方向。但现实世界中信息都是模似信息(光线、无线电、热、冷等),模电是不可能淘汰的,但就一个系统而言模电部分可能会减少。理想构成为:模似输入——AD采样(数字化)——数字处理——DA转换——模似输出。

网友A:
偶的理解模拟信号是最准确的信号体现,因为其是一个连续没有间断的电信号,而数字信号虽然说起来处理精度高但其是一个离散的模拟信号的采集,在采集间隙的时间间隔内无法体现出信号源的本质特性。

这个比较偶认为就如同普通卡片相机与现在流行的数码相机的区别,数码相机在高像素也没有胶卷的真实度高。

网友B:
基础知识,我得掌握。

网友C:
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