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维修的一个故障被困扰

楼主(2012-05-28):
今早凌晨1:40被电话铃吵醒,调度说现场一套设备的常二馏出温度失灵,到了控制室看到操作界面上显示??600度,于是拿了个手电筒到现场找热偶检查,由于先前没有管过这个设备加上现场没有热偶标示牌,没办法沿着工艺管线爬梯子寻找了半天,然后又仔细确认了半天才拆盖检查,用万用表测试现场正常,最后查看接线端子看到正极补偿导线有点松动。

重新接后到操作室查看还是??600度,问工艺人员是否发现温度变化,其说没注意,偶查看历史记录也是没有,有点担心是否现场修错仪表,再次询问操作人员是否别的温度出现波动,其说没注意,没办法回去拿了控制室钥匙,找到对应卡件接线端子查看正常,拆卸接线感觉正极紧固性较差。测量正负补偿导线看到热电势正常,于是重新接线后到操作室观察看到正常。

上了这么多年的班,知道热偶接线端子接触不良会引起温度显示偏高,从来没有想过原因,今天突然想起不知为什么,接触电阻过大或者接线松动引起的热偶温度偏大或超程失灵的状况经常遇到,偶现在困惑的是卡件不是接受的毫伏电压没,怎么接触电阻变大会造成温度偏大互甚至超程呢

网友A:
啥分度的热电偶啊?毫伏数是多少?

网友B:
什么都有可能,查清原因

网友C:
其实工作原理就是根据电阻的大小来制成的,肯定和电阻有很大关系

网友D:
接触电阻变大将导致断偶保护电路在其上的分压增加,因而输入到卡件的毫伏值增加,使显示温度值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触电阻变大将导致断偶保护电路在其上的分压增加,因而输入到卡件的毫伏值增加,使显示温度值增加。

还有这个功能,学习了,多谢闲眠兄的教诲。

不过根据中间导体定律,如果补偿导线传输中始末两端温度一样的话,使用什么导体都可以,如果使用了电阻值大的导体其总体电阻是否遍地,卡件在处理中是否按照断路保护来处理

网友E:
http://www.021ok.com.cn/pbdnwx.html 平板维修,平板电脑维修
http://www.021ok.com.cn/cmytj.html 触摸一体机维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接触电阻变大将导致断偶保护电路在其上的分压增加,因而输入到卡件的毫伏值增加,使显示温度值增加。 还有这个功能,学习了,多谢闲眠兄的教诲。不过根据中间导体定律,如果补偿导线传输中始末两端温度一样的话,使用什么导体都可以,如果使用了电阻值大的导体其总体电阻是否遍地,卡件在处理中是否按照断路保护来处理

网友G:
用万用表测试现场正常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您是怎么用万用表测量的?怎么知道正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您是怎么用万用表测量的?怎么知道正常?谢谢!

嘻嘻,所谓的正常也是一个约数,偶厂的平常炼塔大部分温度低于600度,只有炉区的温度较高,所以炼塔基本上是E型热偶,K型热偶是炉区,因此平常现场维修都是使用普通的万用表的毫伏档,测量了其现场热偶接线端子处的毫伏电势,然后根据经验值0.6mV对应于10度进行换算出温度值,然后在大体估算一下现场的环境温度,加在一起后的温度与工艺要求的温度理论值进行比较看是否准确,这个粗略的判读只是一个现场排除故障的方法,通常的热偶使用中出现问题的现象都是温度与要求的差距较大,因此使用这种功能还是能够排除的,而若要准确的判断热电偶测量点的温度还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I:
检查“卡件”上热电偶输入端的毫伏信号即可。

如果其他部位有对照的热电偶,那就对照下毫伏信号是否差不多,没有就去网上找相应型号热电偶的温度电压对照表。

线断、线短、线碰壳都是会引起测量错误的,还有注意正负极别接反。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检查“卡件”上热电偶输入端的毫伏信号即可。如果其他部位有对照的热电偶,那就对照下毫伏信号是否差不多,没有就去网上找相应型号热电偶的温度电压对照表。线断、线短、线碰壳都是会引起测量错误的,还有注意正负极别接反。

楼主:
对:电工九段关于检查“卡件”上热电偶输入端的毫伏信号即可。如果其他部位有对照的热电偶,那就对照下毫伏信号是否差不多,没有就去网上找相应型号热电偶的温度电压对照表。线断、线短、线碰壳都是会引起测量错误的,还有注意正负极别接反。内容的回复:

偶的疑问是,为什么接触电阻变大,其显示的温度会变大,温度不是对应于热电势么,根据热偶中间导体定律,如果热偶补偿导线或者热偶本身在一个温度点上接入任何导电的导体只要保证前后两点的温度一样,其不会热偶的测温造成影响,而这种接入却能够增大热偶线路的电阻。而现场接线端子处接触电阻变大的情况就可以与其进行类比。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飘风无影关于用万用表测试现场正常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您是怎么用万用表测量的?怎么知道正常?谢谢! 内容的回复:嘻嘻,所谓的正常也是一个约数,偶厂的平常炼塔大部分温度低于600度,只有炉区的温度较高,所以炼塔基本上是E型热偶,K型热偶是炉区,因此平常现场维修都是使用普通的万用表的毫伏档,测量了其现场热偶接线端子处的毫伏电势,然后根据经验值0.6mV对应于10度进行换算出温度值,然后在大体估算一下现场的环境温度,加在一起后的温度与工艺要求的温度理论值进行比较看是否准确,这个粗略的判读只是一个现场排除故障的方法,通常的热偶使用中出现问题的现象都是温度与要求的差距较大,因此使用这种功能还是能够排除的,而若要准确的判断热电偶测量点的温度还是比较困难的。

谢谢楼主了,以后判断热电偶好坏也可以试试了。

网友K:
  其实有时现场出现的故障是让人想像不到的,什么情况都会意外的发生

网友L:
对:电工九段关于检查“卡件”上热电偶输入端的毫伏信号即可。如果其他部位有对照的热电偶,那就对照下毫伏信号是否差不多,没有就去网上找相应型号热电偶的温度电压对照表。线断、线短、线碰壳都是会引起测量错误的,还有注意正负极别接反。内容的回复:

同感!我们这里有好几次都是热电偶导线与屏蔽线短路,致使温度显示异常!

网友M:
这个也有可能跟显示仪表有关系的,比如像我们的仪表,热电偶开路了,我们的TP1000系列温度记录仪就显示1999.9这样的值,不同品牌的仪表可能会显示不一样的值

网友N:
万事皆有可能,细心往往很重要。

网友O:
这是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经常碰到的情况。建议:

1、平时收集整理设备的测点分布图,以及设备型号表,巡检时多看看线路的分布,这不费劲,但是是必须做的功课;

2、以理论为先导,每个分度号的估算公式很便捷,可以给工艺下结论是仪表故障还是工艺故障,避免工艺事故的发生和扩大;

3、一有检修机会,把柜子的接线端子全部紧一遍,有枣没枣都得打三杆子。

这都不费劲,比半夜爬梯子省事多啦,是不是呢?

学习你事后反思的精神!!!

网友P: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故障

网友Q:
对:ninuo关于这是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经常碰到的情况。建议:1、平时收集整理设备的测点分布图,以及设备型号表,巡检时多看看线路的分布,这不费劲,但是是必须做的功课;2、以理论为先导,每个分度号的估算公式很便捷,可以给工艺下结论是仪表故障还是工艺故障,避免工艺事故的发生和扩大;3、一有检修机会,把柜子的接线端子全部紧一遍,有枣没枣都得打三杆子。这都不费劲,比半夜爬梯子省事多啦,是不是呢?学习你事后反思的精神!!!内容的回复:

看到你的回复,让我想起在钢厂的日子,每天上班就是开班前会,大致的布置下今天的工作项目,还有一点每天要哆嗦重复的就是安全,会开好了,口头交接好班了,就是背上工具包,出发去把管辖范围内的所以设备巡查一遍,手上都拿了一把红外恻温枪,大电机的轴承,电源桂的母排连接点,和变频器,软起柜等大电流的进出线连接头,都要测下温度的,钢厂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小问题可能把事故扩大,影响整个厂区生产和安全.

   每年有一次的大检修,中修,我就负责把我包片区的设备全部仔细检查一遍,从低配室的母排螺丝到控制柜内的每一根小信号线,都认真的再紧一次,说实话,国内做的设备真的有点偷懒马虎的毛病,设备还没试车前,经过我们的排查.,发现电缆没压紧
鼻子的很多,包括大电机内接线盒的线,小到控制柜内的小信号线,主要是端子排上的信号线没压紧的多,有些端子是压紧了,可线没插进去,轻轻一拉就掉了,这样的很多的,,,,,,曾经厉害的一次,低配室内的一个200A的抽屉式空开,一天爆了,把整个抽屉都顶出来了,后来经过分析,空开的上桩头是连着母排的,其中的2个线鼻子没压紧,导致大点电流通过时发热把鼻子涨开,造成2相短路,直接的后果是直接把10KV给顶跳了,,,,,还有一次是一个800A的万能断路器也是进线端没压紧,导致短路顶跳高压.开关柜厂还是一家比较有名的,,具体是哪家就不点名了,

网友R:
这个也有可能跟显示仪表有关系的,比如像我们的仪表,热电偶开路了,我们的TP100系列温度记录仪就显示1999.9这样的值,不同品牌的仪表可能会显示不一样的值

网友S:
看过了,得顶一下帖子;
遇到问题,从原理上作出分析,有利于总结经验。

网友T:
引用 网友N:
万事皆有可能,细心往往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是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经常碰到的情况。建议:1、平时收集整理设备的测点分布图,以及设备型号表,巡检时多看看线路的分布,这不费劲,但是是必须做的功课;2、以理论为先导,每个分度号的估算公式很便捷,可以给工艺下结论是仪表故障还是工艺故障,避免工艺事故的发生和扩大;3、一有检修机会,把柜子的接线端子全部紧一遍,有枣没枣都得打三杆子。这都不费劲,比半夜爬梯子省事多啦,是不是呢?学习你事后反思的精神!!!

多谢这位朋友的建议,最近几天回家收麦昨晚刚刚回来。

说的不谦虚点,偶在这个厂里算是比较上心的维修工了,偶厂是一个股份性质的企业但是具有国有企业的大锅饭性质的工作环境,干多不多给钱,干少不少一分钱,而更多的时候干活的薪酬要比不干活的少很多,因此大家都没有干活的激情。

虽然每个人平常都有自己的责任区,但是这个责任区经常轮换,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就更换责任区,干活的把先前的责任区干好后又被论换到别的责任区,而前一任混饭的工作还得你来擦屁股,所以干活的永远是干活的,干不完的活而混的也是混的滋滋润润的潇洒清闲,因此大家到了最后都是糊弄,糊弄一天算一天。所以工作都没有当回事。

再次感谢这个朋友的宝贵经验。

网友U:
看分度值,比如100的那么0度时阻值是100欧姆。如果温度几十度时测量阻值应该是110欧姆左右,你可以算一下。

楼主:
对:长江刀鱼关于看分度值,比如100的那么0度时阻值是100欧姆。如果温度几十度时测量阻值应该是110欧姆左右,你可以算一下。内容的回复:

这是E型热偶,不是热阻,因此测量电阻值无法判断温度数值和故障现象,而热偶的中间导体定律只要保证接入前后两点之间的温度相同。接入点的电阻没有关系,但在实际使用中由于接线端子处接触电阻的影响常常造成温度波动频繁甚至直接显示最大

网友V:
这个帖子很好,偶是过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