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200系列的PLC,如何把第一天计数值用VM100的数据保存起来,

楼主(2012-05-28):
西门子200系列的PLC,如何把第一天计数值用VM100的数据保存起来,第二天从从新开始计数,再把第二天VW100的数值和第一天的加起来,又存储到另外一个寄存器中,那位大哥知道,谢谢赐教。

网友:
恩,关键是需要将日期参与到控制程序中。
200有时钟读写指令,读出来的时钟比较作为条件即可完成你的需求

网友A:
在PLC的数据块里面,把VW100设置为断电保存的,第二天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