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怎样区分贴片电容正负极的方法

楼主(2012-05-28):
分析怎样区分贴片电容正负极的方法

  贴片电容有中高压贴片电容和普通贴片电容,系列电压有6.3V、10V、16V、25V、50V、100V、200V、(贴片电感 环形电感可调电感
500V、1000V、2000V、3000V、 4000V 贴片电容的尺寸表示法有两种,一种是英寸为单位来表示,一种是以毫米为单位来表示,贴片电容系列的型号有0201、0402、0603、0805、1206、1210、1812、2010、2225 等。 贴片电容的材料常规分为三种,NPO,X7R,Y5V NPO 此种材质电性能最稳定,几乎不随温度,电压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适用于低损耗,稳定性要求要的高频电路。
二极管:根据所承受电流的的限度,封装形式大致分为两类,小电流型(如1N4148)封装为1206,大电流型(如IN4007)暂没有具体封装形式,只能给出具体尺寸:5.5 X 3 X 0.5
电容:
可分为无极性和有极性两类:
  无极性电容下述两类封装最为常见,即0805、0603;有极性电容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称的电解电容,一般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为铝电解电容,由于其电解质为铝,所以其温度稳定性以及精度都不是很高,而贴片元件由于其紧贴电路版,所以要求温度稳定性要高。
贴片电容正负极区分:
  一种是常见的钽电容,为长方体形状,有“-”标记的一端为正;
  另外还有一种银色的表贴电容,想来应该是铝电解。 上面为圆形,下面为方形,在光驱电路板上很常见。 这种贴片电容则是有“-”标记的一端为负。发光二极管:颜色有红、黄、绿、蓝之分,亮度分普亮、高亮、超亮三个等级,常用的封装形式有三类:0805、1206、1210

网友A:
技术贴,强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