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选型8种注意事项

楼主(2012-05-28):
1、步进马达应用于低速场合---每分钟转速不超过1000转,(0.9度时6666PPS),最好在1000-3000PPS(0.9度)间使用,可通过减速装置使其在此间工作,此时电机工作效率高,噪音低。
2、马达在较高速或大惯量负载时,一般不在工作速度起动,而采用逐渐升频提速,一电机不失步,二可以减少噪音同时可以提高停止的定位精度。
3、高精度时,应通过机械减速、提高电机速度,或采用高细分数的驱动器来解决,也可以采用5相电机,不过其整个系统的价格较贵,生产厂家少,其被淘汰的说法是外行话。 7、马达不应在振动区内工作,如若必须可通过改变电压、电流或加一些阻尼的解决。
4、步进马达最好不使用整步状态,整步状态时振动大。

楼主:
5、由于历史原因,只有标称为12V电压的电机使用12V外,其他电机的电压值不是驱动电压伏值,可根据驱动器选择驱动电压(建议:57BYG采用直流24V-36V,86BYG采用直流50V,110BYG采用高于直流80V),当然12伏的电压除12V恒压驱动外也可以采用其他驱动电源,不过要考虑温升。
6、转动惯量大的负载应选择大机座号电机。
7、马达在600PPS(0.9度)以下工作,应采用小电流、大电感、低电压来驱动。
8、应遵循先选电机后选驱动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