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的屏置1的按钮闪烁不能保持_最新情况 换成指示灯也不正常。

楼主(2012-05-28):
Q01CPU,用CPU口或通讯模块,都不行,换过触摸屏,换过通讯线。今天有新发现,所以重新发贴。

今天,检查按钮设置,全部正常,切换按钮读取写入同一地址如M1523,属性也是切换开关。置1后闪烁。

没办法。改成位状态点动设置按钮,属性还是切换开关,状态指示加了个指示灯。置1后指示灯闪烁。监控PLC没有闪烁。PLC中程序也只

是用M1523的上边沿置Y10为1,下边沿置Y10为0.

后来,把一个指示灯复制到另一个页面。能正常显示置1。

把所有指示灯复制过来,就不能正常显示了。最后慢慢减少,去掉所有功能。

当只剩两个灯时,置1的那个A灯有时会闪。另一个B灯比如为M1534,A灯就不闪。B灯为M1536或M1538,A灯就会闪。

怎么回事呢?M1536或M1538在程序中跟M1534也是一样的用法。都是手动控制某个气缸。互相没有联系。再说M1523值不变,灯就不该闪啊。

楼主:
图就不上了,没有问提的,哪位有条件,帮我测试一下我的程序?Q01和MT6070IH.

加QQ552187756

网友A:
你只要把心静下来,慢慢 的想,不要急,那肯定是程序出错.

网友B:
相似地址有冲突的地方

网友C:
把这个灯的地址换掉试试看,另外维纶的屏指示灯有闪烁功能的,可以复制一个正常的输入m1534试试

网友D:
我感觉应该还是你们触摸屏或者PLC程序设置的问题,OMRON的PLC和威纶通的触摸屏,通讯是没有问题的

技术交流  QQ: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陈工

楼主:
对:wushaoping7关于把这个灯的地址换掉试试看,另外维纶的屏指示灯有闪烁功能的,可以复制一个正常的输入m1534试试 内容的回复:

我在原来的页面中,各个地址的灯都是有时候闪烁的,好象通讯不良的样子,但是通讯设置跟手册都仔细对过也改过试。改成别的就不能通讯,也换个屏,也换过线,也换过通讯模块和CPU口。就是PLC跟屏的程序没换过。之前最开始时出现问题换通讯线能用个把月。现在啥都不行了。改成点动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