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问题

楼主(2012-05-28):
请教XMT-124能接压力变送器吗,能的话求老师们指点~~~

网友A:
看你的型号 估计是数显表

一般的都可以接的,我们的都是万能输入的

网友B:
根据型号分析,XMT-124不像是万能输入的,应该是三位调节配接电阻信号的数字显示调节仪表。接电阻式远传压力表应该没有问题,接压力变送器恐怕不行。

网友C:
  我们公司的是可以的,我们公司XMT系列的单显表都是万能输入的,你这款就不知道了。你可以咨询一下厂家啊。

网友D:
看你的型号 估计是数显表

网友E:
你看看说明书,要是没有的话,可以根据厂家在网络上查询出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