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出现故障,求助

楼主(2012-05-28):
我的一台VLT6000变频器先出现电间电压过低故障,后出现接地故障

网友A:
1.先检查电机有无接地,短路故障

2.检查电缆有无接地,短路故障

3.检查变频器逆变模块有无击穿,短路故障。

4.检查直流母排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楼上专业!

网友C(2012-10-03):
楼上说的是VLT6000的不知道功率是多大的呢?报警中间电压过低,与接地故障,那你可以换个变频器的主板试试,也就是CPU板,再不行就要检查电机与变频器的传感器。还有就看看变频器里面的灰尘多不多,有时候变频器也会产生错误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