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10年电工,被一个继电控制线路考住了。

楼主(2012-05-28):
参加考试的时候题目是这样的:用两个接触器和4个按钮实现两台电机既能实现先后启动和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本人不才,画了几天也没能实现上述要求,特在此请教高手指教。虽然考试已经结束,但是这个题目一直困扰着我。如芒在背。烦请各位高手指教。
接触器是3组主触点,2组常开触点,2组常闭触点那种。按钮式1组常开,1组常闭那种。4个独立的按钮。

网友A:
没试过!有点意思!按钮也要互锁

网友B:
嗯 A:先按1号常开启停1号   再按2号常开启停2号    B:直接按2号常开两个直接起      这样算不

网友C:
这类考题忽悠了你啦!你先画出两个按扭分别起停两个接触器的电路,然后在此基础上增加同时起停的按扭,(或者将这两步工作反过来也一样)这样很快就能画出电路图了!

网友D:
1是总停按钮。

2是启动按钮1。

3是启动按钮2。

4是总启动按钮。

4上多用了个常开,可以把1上没用的那个常开抠下来,按到4上即可。

网友E:
http://www.021ok.com.cn/gkjwx/huabei.html 华北工控机维修,江浙沪地区工控机维修第一品牌,上海华北工控机维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是总停按钮。2是启动按钮1。3是启动按钮2。4是总启动按钮。 4上多用了个常开,可以把1上没用的那个常开抠下来,按到4上即可。

网友G:
难道把那个4常开并联不可以吗?

网友H:
没试过!有点意思!

网友I:
4楼图 没有分别停止按钮。

网友J:
对:电工九段关于1是总停按钮。2是启动按钮1。3是启动按钮2。4是总启动按钮。 4上多用了个常开,可以把1上没用的那个常开抠下来,按到4上即可。内容的回复:

如果先启动1    再启动2   停止时先停止1   在停止2  怎样做

网友D:
楼主是说实现“先后启动和停止,同时启动和停止。”

停止前没有加副词修饰,这两个停止我就理解为均为同时停止。

如果说先后启动,先后停止,同时启动,同时停止。那么就6个按钮了,可实际上只有4个按钮,也就是说必须设计成一个按钮具有多个功能,这电路就复杂了,要加好多中间继电器,光靠两个接触器肯定不行的。

网友K:
九段哥画的很好,符合要求.

网友I:
根据原题目的要求,应该不管是单独启动还是同时启动之后都可以单独停止或同时停止2台电机。其实这个题目主要是考察最简单的逻辑关系,电路本身是不复杂的。设定:SB1为单独启动\停止电机M1,SB2单独启动\停止电机M2,SB3和SB4用来同时启动\停止电机M1和M2。有朋友说同时启动的信号要并联,那样应该是不妥的,达不到同时的要求;有朋友说要将开关的触点拆下来放在其他开关里,我不清楚这种开关能拆下来吗?下面是我设计的电路图,同时启动的开关是采用串联的关系,保证了按启动按钮的动作不论快慢都会是在同一瞬间,有一个不到位都不会同时启动电机。同时按下SB3和SB4更加直观的说明了同时启动的要求。停止时只要停SB3和SB4其中一个或同时按下将同时停机,停SB1或SB2将实现单独停机。原理图如下,请鉴定:

网友D:
13楼的没见过按钮实物图吗?

1,按钮的常开常闭点都是连动的,不是分别可以动的。

2,大部分按钮的常开常闭点是可以单独分开的,并可以摞起来安装。

网友L:
有点意思,不过有点鸡肋!!

网友I:
对:bstyxg1关于回复内容:对:youlong318关于根据原题目的要求,应该不管是单独启动还是同时启动之后都可以单独停止或同时停止2台电机。其实这个题目主要是考察最简单的逻辑关系,电路本身是不复杂的。设定:SB1为单独启动\停止电机M1,SB2单独启动\停止电机M2,SB3和SB4用来同时启动\停止电机M1和M2。有朋友说同时启动的信号要并联,那样应该是不妥的,达不到同时的要求;有朋友说要将开关的触点拆下来放在其他开关里,我不清楚这种开关能拆下来吗?下面是我设计的电路图,同时启动的开关是采用串联的关系,保证了按启动按钮的动作不论快慢都会是在同一瞬间,有一个不到位都不会同时启动电机。同时按下SB3和SB4更加直观的说明了同时启动的要求。停止时只要停SB3和SB4其中一个或同时按下将同时停机,停SB1或SB2将实现单独停机。原理图如下,请鉴定: 内容的回复:SB1的常开和常闭点是连动的,启动SB1时常闭点断开还怎么启动。内容的回复:

帖主没有说是联动的那种开关,如果是联动,你说怎么能实现那些功能呢?

网友I:
对:电工九段关于13楼的没见过按钮实物图吗?1,按钮的常开常闭点都是连动的,不是分别可以动的。2,大部分按钮的常开常闭点是可以单独分开的,并可以摞起来安装。内容的回复:

您说的那种按钮只是一种用途的,要么全是常开的,这个用的比较多,要么有一组常开和一组常闭,但基本只用一组触点,不可能常开和常闭一起用。我想帖主说的开关是比较老的那种,有2个按钮,一组常开点和一组常闭点,而且是不联动的。我是按照这类开关设计的。

网友I:
别啰嗦了,既然不是我想的那种按钮开关,按照电工九段老师的说法,开关是连锁的而且是可以拆分的,那么按照题目的要求,现在我们也不用拆分开关,我重新改动了一下电路图,这样就是大家的意思了。帖主不够朋友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也不说明白了,害得我们在这里瞎整啊。

设:SB1为启动电机M1;

      SB2为启动电机M2;

      SB3为同时启动电机M1和M2;

      SB4为停止电机;

网友I:
对:电工九段关于1是总停按钮。2是启动按钮1。3是启动按钮2。4是总启动按钮。 4上多用了个常开,可以把1上没用的那个常开抠下来,按到4上即可。内容的回复:

我不同意这个原理图,因为不满足第一条:先后启动。题目的意思是启动有先后,不允许先开哪一台电机都可以的,就像车床的一些电机一样。不知道电工九段老师怎么认为?

但是题目表达的还是不清楚,您也说了:停止的方法如果也要有先后的话,4个按钮真的是实现不了的。

网友M:
   这个题目有点意思,还没有想好呢,要是同时启停倒是好搞,有先后,还有同时,还有单个,对于我农民工来说太有有难度鸟,期待高手出现 !

网友N:
可不可以加中继 我考过类似的题目 单按钮启停控制 加中继就可以做出来了

网友O:
先后启停电路就要用到寄生电路

网友O:
不过我觉得lZS说的不明确啊

网友P:
对楼主,本人不才,画了几天也没能实现上述要求,

那本人更不才,再增加几天也不能实现上述要求。所以楼主应该高兴。

(请大家仔细看题)

网友Q:
如果仔细分析下,还是能搞明白的

网友R:
其实稍微有点电路常识的同学都应该知道,这么看下来只有4楼的才是最接近楼主要求的,其他的都或多或少多余或缺失,不要被按钮的规格所误导,虽然楼主讲的不尽完善,但是作为电气电路设计者,就是尽最大努力和用最简洁的设计达到符合现场电气控制要求,就是合理的利用二次元件达到保护作用。谢谢

网友R:
补充一点,就是五楼说的 ,按钮4可以常开并联

网友S:
引用 网友I:
别啰嗦了,既然不是我想的那种按钮开关,按照电工九段老师的说法,开关是连锁的而且是可以拆分的,那么按照题目的要求,现在我们也不用拆分开关,我重新改动了一下电路图,这样就是大家的意思了。帖主不够朋友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也不说明白了,害得我们在这里瞎整啊。设:SB1为启动电机M1;      SB2为启动电机M2;      SB3为同时启动电机M1和M2;      SB4为停止电机;

在看完标题之后,我就试了下,发现你跟我画的是一样的。

网友T:
4楼和13楼两位老师说的都有一定道理,可能题目内容不是很具体的原因!

网友U:
对:youlong318关于根据原题目的要求,应该不管是单独启动还是同时启动之后都可以单独停止或同时停止2台电机。其实这个题目主要是考察最简单的逻辑关系,电路本身是不复杂的。设定:SB1为单独启动\停止电机M1,SB2单独启动\停止电机M2,SB3和SB4用来同时启动\停止电机M1和M2。有朋友说同时启动的信号要并联,那样应该是不妥的,达不到同时的要求;有朋友说要将开关的触点拆下来放在其他开关里,我不清楚这种开关能拆下来吗?下面是我设计的电路图,同时启动的开关是采用串联的关系,保证了按启动按钮的动作不论快慢都会是在同一瞬间,有一个不到位都不会同时启动电机。同时按下SB3和SB4更加直观的说明了同时启动的要求。停止时只要停SB3和SB4其中一个或同时按下将同时停机,停SB1或SB2将实现单独停机。原理图如下,请鉴定: 内容的回复:

SB1的常开和常闭点是连动的,启动SB1时常闭点断开还怎么启动。

网友I:
昨天我又想了一通,觉得这个题目的意思应该是:

(1)所用电器:2台接触器,每台有3组主触点,2组常开触点,2组常闭触点。4只按钮式开关,每只只有一个按钮,有1组常开和1组常闭,且为一起动作的,常开和常闭触点是可以拆卸组装的。

(2)目的功能:实现两台电机既能实现先后【不分谁先谁后,哪一个都可以先启动】启动和停止【同时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同时停止】。

基于以上要求,我又设计了电路图。而且从现场安装便捷方面来说,电工九段老师的设计最好。请鉴定我的电路:

网友N:
SB1 电机1启动停止 sb2电机2启动停止 sb3启动电机1和2 sb4总停止按钮

网友V:
 多是范爷!

网友W:
引用 网友I:
昨天我又想了一通,觉得这个题目的意思应该是:(1)所用电器:2台接触器,每台有3组主触点,2组常开触点,2组常闭触点。4只按钮式开关,每只只有一个按钮,有1组常开和1组常闭,且为一起动作的,常开和常闭触点是可以拆卸组装的。(2)目的功能:实现两台电机既能实现先后【不分谁先谁后,哪一个都可以先启动】启动和停止【同时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同时停止】。基于以上要求,我又设计了电路图。而且从现场安装便捷方面来说,电工九段老师的设计最好。请鉴定我的电路:

你这样不能单独启动吧?要在SB3和KM1之间串接SB1常闭点.在SB3和KM2之间串接SB2常闭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昨天我又想了一通,觉得这个题目的意思应该是:(1)所用电器:2台接触器,每台有3组主触点,2组常开触点,2组常闭触点。4只按钮式开关,每只只有一个按钮,有1组常开和1组常闭,且为一起动作的,常开和常闭触点是可以拆卸组装的。(2)目的功能:实现两台电机既能实现先后【不分谁先谁后,哪一个都可以先启动】启动和停止【同时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同时停止】。基于以上要求,我又设计了电路图。而且从现场安装便捷方面来说,电工九段老师的设计最好。请鉴定我的电路:

这图不错,但很有可能有触点竞争问题。

按SB3同时启动的时候,接触器的常闭点先断开,常开点有可能来不及自锁。造成接触器快速抖动。

网友X:
对:youlong318关于根据原题目的要求,应该不管是单独启动还是同时启动之后都可以单独停止或同时停止2台电机。其实这个题目主要是考察最简单的逻辑关系,电路本身是不复杂的。设定:SB1为单独启动\停止电机M1,SB2单独启动\停止电机M2,SB3和SB4用来同时启动\停止电机M1和M2。有朋友说同时启动的信号要并联,那样应该是不妥的,达不到同时的要求;有朋友说要将开关的触点拆下来放在其他开关里,我不清楚这种开关能拆下来吗?下面是我设计的电路图,同时启动的开关是采用串联的关系,保证了按启动按钮的动作不论快慢都会是在同一瞬间,有一个不到位都不会同时启动电机。同时按下SB3和SB4更加直观的说明了同时启动的要求。停止时只要停SB3和SB4其中一个或同时按下将同时停机,停SB1或SB2将实现单独停机。原理图如下,请鉴定: 内容的回复:你的那个SB3和SB4其中任何一个按下去的时候是没有一个电机会转的,因为他们的常闭点都被断开了!

网友Y:
由此可见,十年也不是资本啊

网友Z:
第一次按SB2为KM1 启动然后按SB1启动KM2 再按SB2停止KM2 再按SB1 为停止KM1 SB3 同时停止 SB4同时启动

网友I:
您这个提议我也想到过,就是为了解决这位朋友提高的问题:

按SB3同时启动的时候,接触器的常闭点先断开,常开点有可能来不及自锁。造成接触器快速抖动。这种情况真的有可能发生。

如果是实际应用中以上那些设计都是不可取的,尽量要把连锁都用上才安全。

网友P:
楼主干电工10年了,理论、实践一定很扎实,几天画不出,偶不相信,按题给的材料是不够的。

网友AA:
我认为“能实现先后启动和停止”,应该是一台电机先启动另一台后起动,先启动的先停后起动的后停。关键是先后之间有没有时间要求?相是几毫秒与几分钟或几小时都可理解为先后。

网友AB:
高师就是不一样.敬业.专业.向所有高手敬礼

网友AC:
本人新手  经过一番思考想出一个答案  同时开启、关闭:先按2 同时开   按1同时关   先后开启、关闭:先按3再按2 先后开  先按4再按1 先后关  原理图如下请鉴定:

网友AD:
用过就知道那个好了。

网友AE:
看了,有意思           .

网友AF:
这题也被工控人家园讨论了,热闹的很,http://www.ymmfa.com/

网友AG:
4楼的最靠谱,其他的就算了。不过好像要求是能够先后启动和停止,也就是说停止是可以分先后的,应该不算符合要求。还是问问发帖人吧,这个问题应该没有介绍全。

网友AH:
这个问题我觉得没什么讨论的价值,更感觉像是忽悠,总之没意思

网友AI:
可以控制阿 有两个按钮有两个功能

网友AJ:
4个按钮SB4和SB1为同时启停,SB2先起,SB3为后起,SB1停,应该是符合要求的,大家看看

网友AI:
       N
KM1
SB4SB1SB2
        L

 KM1

  KM1
   KM2
 SB3  SB1

 KM2

网友AK:
都很不错啊大虾们拜读了

网友AL:
引用 网友AM:
经过一番思考想出一个答案  同时开启、关闭:先按2 同时开   按1同时关   先后开启、关闭:先按3再按2 先后开  先按4再按1 先后关  原理图如下请鉴定:

你这个不行,KM2会不断的接通,断开

网友I:
引用 网友AJ:
SB4和SB1为同时启停,SB2先起,SB3为后起,SB1停,应该是符合要求的,大家看看

可以实现电机1先启动,电机2后启动,但是反过来实现不了,应该不符合帖主的题目要求。

网友AN:
题目应该是要求先后停车吧,有点难

网友AO:
有意思,向你们学习,

网友AL:
50楼的我觉得有意思,基本上能够满足,主要是帖主没有把事情交代清楚。。

网友AP:
18楼的图,应该就是符合这个要求了吧

网友AQ:
参与讨论无论对错,不要拍砖。多指正。

网友AR:
    按着2按1关

网友AS:
引用 网友I:
昨天我又想了一通,觉得这个题目的意思应该是:(1)所用电器:2台接触器,每台有3组主触点,2组常开触点,2组常闭触点。4只按钮式开关,每只只有一个按钮,有1组常开和1组常闭,且为一起动作的,常开和常闭触点是可以拆卸组装的。(2)目的功能:实现两台电机既能实现先后【不分谁先谁后,哪一个都可以先启动】启动和停止【同时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同时停止】。基于以上要求,我又设计了电路图。而且从现场安装便捷方面来说,电工九段老师的设计最好。请鉴定我的电路:

吧你的图中km1 和km2常闭换成sb1  sb2常闭应该可以的 这样比较符合楼主的要求

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知对否

网友AT:
修正上面34楼的 的

网友AU:
俺觉得50楼的比较符LZ要求。

网友AV:
看了前面的,都不能符合要求,请问下题目要求先后启动和停止的意思是,按一个按钮顺序启动还是要一个按钮对应启动各自的电机?如果顺序启动和停止就很简单;

网友AW:
不错,进来学习了。电工之大,真是博大高深啊!

网友AX:
我公司工控部从事工业自动化控制一体化方案解决(远程监控系统、能源计量系统、现场仪表控制、现场过程控制、设备改造、热处理、污水处理等)。

  希望大家能够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有这方面需要的可以找我!

  电话:13389603657
  QQ:357717057
  E-mail:xiaojunjun1985@163.com

网友AY:
SB1为KM1先启动,KM2先停止

SB2为KM2先启动,KM1先停止

SB3为同时停止,后停止

SB4为同时启动,后启动

可以实现楼主所说的所有动作,可以验证看看

--------------------------

同时启动:点按SB4;

同时停止:点按SB3;

KM1先启动,后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1启动KM1,再点按SB4启动KM2;停止过程,点按SB1停止KM2,再点按SB3停止KM1;

KM1先启动,先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1启动KM1,再点按SB4启动KM2;停止过程,点按SB2停止KM1,再点按SB3停止KM2;

KM2先启动,后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2启动KM2,再点按SB4启动KM1;停止过程,点按SB2停止KM1,再点按SB3停止KM2;

KM2先启动,先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2启动KM2,再点按SB4启动KM1;停止过程,点按SB1停止KM2,再点按SB3停止KM1;

网友AZ:
很好,值得收藏和学习

网友BA:
1、SB1、SB2  同时停止同时启动;

2、按SB3 先启动KM1,松开时后启动KM2;

3、按SB4 先启动KM2,松开时后启动KM1;

4、按SB3 先停KM2,再同时按SB1后松开SB3停止KM1;

5、按SB4 先停KM1,再同时按SB1后松开SB4停止KM2;

网友BB:
13楼的图看起来在理论上是不可以的 但实际使用的时候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有几种按纽的常开常闭他有一段时间是两个都闭合的 而不是完全工作在相反状态

网友BC:
对:youlong318关于昨天我又想了一通,觉得这个题目的意思应该是:(1)所用电器:2台接触器,每台有3组主触点,2组常开触点,2组常闭触点。4只按钮式开关,每只只有一个按钮,有1组常开和1组常闭,且为一起动作的,常开和常闭触点是可以拆卸组装的。(2)目的功能:实现两台电机既能实现先后【不分谁先谁后,哪一个都可以先启动】启动和停止【同时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同时停止】。基于以上要求,我又设计了电路图。而且从现场安装便捷方面来说,电工九段老师的设计最好。请鉴定我的电路: 内容的回复:

你这样设计不太可靠,KM1接触器的常开和常闭触点动作的先后你能确定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BD:
网友I 的回复内容:昨天我又想了一通,觉得这个题目的意思应该是:(1)所用电器:2台接触器,每台有3组主触点,2组常开触点,2组常闭触点。4只按钮式开关,每只只有一个按钮,有1组常开和1组常闭,且为一起动作的,常开和常闭触点是可以拆卸组装的。(2)目的功能:实现两台电机既能实现先后【不分谁先谁后,哪一个都可以先启动】启动和停止【同时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同时停止】。基于以上要求,我又设计了电路图。而且从现场安装便捷方面来说,网友D老师的设计最好。请鉴定我的电路: 吧你的图中km1 和km2常闭换成sb1  sb2常闭应该可以的 这样比较符合楼主的要求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知对否

不能换的,为什么呢?因为若是换成开关的常闭点,在单独启动电机1后刚松开启动按钮则会导致电机2接着启动,其实和同时启动差不多了,启动按钮松开的越快那么电机2会启动的越早;单独启动电机2 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不行。有朋友建议把接触器常闭点再串上开关常闭点,我觉得很好,接线虽然麻烦了点,但是开关的常闭点确实比用接触器的常闭点可靠些。

网友BE:
确实很激烈啊 ,讨论的

网友I:
对:时空----王者之师关于SB1为KM1先启动,KM2先停止SB2为KM2先启动,KM1先停止SB3为同时停止,后停止SB4为同时启动,后启动可以实现楼主所说的所有动作,可以验证看看--------------------------同时启动:点按SB4;同时停止:点按SB3;KM1先启动,后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1启动KM1,再点按SB4启动KM2;停止过程,点按SB1停止KM2,再点按SB3停止KM1;KM1先启动,先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1启动KM1,再点按SB4启动KM2;停止过程,点按SB2停止KM1,再点按SB3停止KM2;KM2先启动,后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2启动KM2,再点按SB4启动KM1;停止过程,点按SB2停止KM1,再点按SB3停止KM2;KM2先启动,先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2启动KM2,再点按SB4启动KM1;停止过程,点按SB1停止KM2,再点按SB3停止KM1;内容的回复:

您的详细描述中,SB4应该不会起到作用,因为在你松开启动按钮的时候,其常闭点的动作肯定会快于按下SB4的,如果是点按启动的话,KM1和KM2基本是同时得电,这和单独按下SB4差不多。您看是不是?我觉得再加上接触器的2个常闭触点就比较完美了。请仔细看一看,反正这几天看的很头大了。下面是加了触点的图:

尤龙改动图

网友AY:
对:youlong318关于回复内容:对:时空----王者之师关于SB1为KM1先启动,KM2先停止SB2为KM2先启动,KM1先停止SB3为同时停止,后停止SB4为同时启动,后启动可以实现楼主所说的所有动作,可以验证看看--------------------------同时启动:点按SB4;同时停止:点按SB3;KM1先启动,后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1启动KM1,再点按SB4启动KM2;停止过程,点按SB1停止KM2,再点按SB3停止KM1;KM1先启动,先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1启动KM1,再点按SB4启动KM2;停止过程,点按SB2停止KM1,再点按SB3停止KM2;KM2先启动,后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2启动KM2,再点按SB4启动KM1;停止过程,点按SB2停止KM1,再点按SB3停止KM2;KM2先启动,先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2启动KM2,再点按SB4启动KM1;停止过程,点按SB1停止KM2,再点按SB3停止KM1;内容的回复:您的详细描述中,SB4应该不会起到作用,因为在你松开启动按钮的时候,其常闭点的动作肯定会快于按下SB4的,如果是点按启动的话,KM1和KM2基本是同时得电,这和单独按下SB4差不多。您看是不是?我觉得再加上接触器的2个常闭触点就比较完美了。请仔细看一看,反正这几天看的很头大了。下面是加了触点的图: 内容的回复:

兄弟分析的正确,我的启停按钮功能要做相应修改就完全正确了

同时启动:点按SB4;

同时停止:点按SB3;

KM1先启动,后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1启动KM1,再点按SB2启动KM2;停止过程,点按SB1停止KM2,再点按SB3停止KM1;

KM1先启动,先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1启动KM1,再点按SB2启动KM2;停止过程,点按SB2停止KM1,再点按SB3停止KM2;

KM2先启动,后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2启动KM2,再点按SB1启动KM1;停止过程,点按SB2停止KM1,再点按SB3停止KM2;

KM2先启动,先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2启动KM2,再点按SB1启动KM1;停止过程,点按SB1停止KM2,再点按SB3停止KM1;

网友BF:
这图很好,只是 SB1  BS2 钮不能自锁。

再改动一下,将 KM1常开点 左移至常开点 SB2常闭点 的左边 与 SB1 直接并联就可以实现 KM1 自锁。

同理将 KM2常开点 右移常至开点 SB1常闭点 的右边 与 SB2 直接并联就可以实现 KM2 自锁。

网友BG:
引用 网友BF:
这图很好,只是 SB1  BS2 钮不能自锁。再改动一下,将 KM1常开点 左移至常开点 SB2常闭点 的左边 与 SB1 直接并联就可以实现 KM1 自锁。同理将 KM2常开点 右移常至开点 SB1常闭点 的右边 与 SB2 直接并联就可以实现 KM2 自锁。

你这样做的话 单独启动可以,但是单独停止就没法停止了!

网友BG:
改成这样是否更好一点?

网友BF:
先按住SB4 再按SB3或SB2  可以同时启动KM1  KM2并自锁

 按SB2 启动KM1并自锁

 如果按SB2启动KM1 启动后 按SB4即可启动KM2

 按SB3 启动KM2并自锁

 同理按SB3启动KM2 启动后 按SB4即可启动KM1

 按SB3停止KM1      按SB2停止KM2     按 SB1 同时停止

网友BH:
对:电工九段关于1是总停按钮。2是启动按钮1。3是启动按钮2。4是总启动按钮。 4上多用了个常开,可以把1上没用的那个常开抠下来,按到4上即可。内容的回复:

没有多用啊,就在接线的时候多引一条线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I:
这个电路图怎么设计呢这个电路图怎么设计呢

网友BI:
周期性的自动循环往复  用到时间继电器  行程开关  电磁阀 这几天可把俺愁坏了 谁能帮一下俺呀

网友BJ:
电工九段老师的设计最好

网友AC:
对:y650709关于回复内容:对:liuchb479关于本人新手  经过一番思考想出一个答案  同时开启、关闭:先按2 同时开   按1同时关   先后开启、关闭:先按3再按2 先后开  先按4再按1 先后关  原理图如下请鉴定:内容的回复:你这个不行,KM2会不断的接通,断开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  我会继续努力

网友BK:
对:电工九段关于1是总停按钮。2是启动按钮1。3是启动按钮2。4是总启动按钮。 4上多用了个常开,可以把1上没用的那个常开抠下来,按到4上即可。内容的回复:

这不怎么行啊   他不是 还要 顺序启动码  伙计

网友BF:
电磁阀

运料小车

网友BI:
一只时间继电器能同时有延时闭合触头和瞬时闭合触头吗

网友BF:
JS7 型时间继电器是有的 新型的可查一下样本

网友BL:
只有50楼的it蛋炒饭才是真正的电气高手,好好向别人学习一下!

网友BM:
这样是否可行,两个开关控制一台电机。两台电机并联。你同时按停止就都停了,你想按哪个哪个就先开。

网友BN:
晕了搞个PLC搞定…………

网友BO:
我个人认为刘志斌老师设计的电路图应该符合题意,仅代表我个人。

网友BP:
引用 网友I:
别啰嗦了,既然不是我想的那种按钮开关,按照电工九段老师的说法,开关是连锁的而且是可以拆分的,那么按照题目的要求,现在我们也不用拆分开关,我重新改动了一下电路图,这样就是大家的意思了。帖主不够朋友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也不说明白了,害得我们在这里瞎整啊。设:SB1为启动电机M1;      SB2为启动电机M2;      SB3为同时启动电机M1和M2;      SB4为停止电机;

兄弟,你的开关不是题目给的,你的开关都不是常开和常闭~~~旋钮按钮的弄起来了。晕

网友BP:
电气的魅力就是这样,条条电路通罗马啊~~~

怎么想也想不出1组常闭,1组常开,题目真的是1组常开,1组常闭吗?

1个常闭,3个常开份上!

SB1 停止/总停止 SB2电机1运行 SB3电机2运行 SB4同时运行.

可随意电机1和电机2先行运行,但必须先者停止后者方可运行

网友BP:
引用 网友AY:
SB1为KM1先启动,KM2先停止SB2为KM2先启动,KM1先停止SB3为同时停止,后停止SB4为同时启动,后启动可以实现楼主所说的所有动作,可以验证看看--------------------------同时启动:点按SB4;同时停止:点按SB3;KM1先启动,后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1启动KM1,再点按SB4启动KM2;停止过程,点按SB1停止KM2,再点按SB3停止KM1;KM1先启动,先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1启动KM1,再点按SB4启动KM2;停止过程,点按SB2停止KM1,再点按SB3停止KM2;KM2先启动,后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2启动KM2,再点按SB4启动KM1;停止过程,点按SB2停止KM1,再点按SB3停止KM2;KM2先启动,先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2启动KM2,再点按SB4启动KM1;停止过程,点按SB1停止KM2,再点按SB3停止KM1;

怎么都用上旋钮开关了。。。。晕死了不把题目当题目,随意想象了

网友BQ:
引用 网友BR:


那不成了

网友BS:
sb1与sb2先后启动sb3停止sb4启动

网友BS:
小车往返我有,你要什么plc写的

网友BT:
对:电工九段关于1是总停按钮。2是启动按钮1。3是启动按钮2。4是总启动按钮。 4上多用了个常开,可以把1上没用的那个常开抠下来,按到4上即可。内容的回复:

不能实现先后停止要求,答错,九段减一段HOHO!

网友BU:
对:youlong318关于根据原题目的要求,应该不管是单独启动还是同时启动之后都可以单独停止或同时停止2台电机。其实这个题目主要是考察最简单的逻辑关系,电路本身是不复杂的。设定:SB1为单独启动\停止电机M1,SB2单独启动\停止电机M2,SB3和SB4用来同时启动\停止电机M1和M2。有朋友说同时启动的信号要并联,那样应该是不妥的,达不到同时的要求;有朋友说要将开关的触点拆下来放在其他开关里,我不清楚这种开关能拆下来吗?下面是我设计的电路图,同时启动的开关是采用串联的关系,保证了按启动按钮的动作不论快慢都会是在同一瞬间,有一个不到位都不会同时启动电机。同时按下SB3和SB4更加直观的说明了同时启动的要求。停止时只要停SB3和SB4其中一个或同时按下将同时停机,停SB1或SB2将实现单独停机。原理图如下,请鉴定: 内容的回复:你的电机能动作吗?

网友BV:
有意思,但有觉得没意思,这种电路应该是在钻牛角尖,实际应用中应该有很多方法来实现实际的运行要求,这种题目只有哪些整天没事干找抽的人出的。晕!

网友BW:
你们慢慢搞,我打酱油的

网友BX:
楼主真的是一个十年只会按开关的电工....讨论的这麽火,还没来瞧瞧

网友BY:
部份同意“蛋炒饭”,但你的这个设计如果是先启动KM2会出现什么结果?

也看一下我的:

 此处SB3为总启动,按钮需接两组线,这也是允许的。可以实现题述功能,但遗憾的是不能分别停止。期待高手。

网友BZ:
光靠这些 按钮 ,和触点是 实现不了的,楼主的题目要 要求 貌似 太严格了。。。。。。。。。

网友CA:
对:youlong318关于根据原题目的要求,应该不管是单独启动还是同时启动之后都可以单独停止或同时停止2台电机。其实这个题目主要是考察最简单的逻辑关系,电路本身是不复杂的。设定:SB1为单独启动\停止电机M1,SB2单独启动\停止电机M2,SB3和SB4用来同时启动\停止电机M1和M2。有朋友说同时启动的信号要并联,那样应该是不妥的,达不到同时的要求;有朋友说要将开关的触点拆下来放在其他开关里,我不清楚这种开关能拆下来吗?下面是我设计的电路图,同时启动的开关是采用串联的关系,保证了按启动按钮的动作不论快慢都会是在同一瞬间,有一个不到位都不会同时启动电机。同时按下SB3和SB4更加直观的说明了同时启动的要求。停止时只要停SB3和SB4其中一个或同时按下将同时停机,停SB1或SB2将实现单独停机。原理图如下,请鉴定: 内容的回复:

这个能用么??

神奇

网友CB:
有意思,只得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CC:
刘志斌
朋友的图我比较赞成,考虑到先后启动要求互锁,同时使用接触器常开和常闭触点的朋友应该考虑一下常开和常闭触点竞争问题,因为这会影响到设备的稳定性!

网友CD:
测试通不过去

网友CE:
很难实现,就可以前后实现启动就用了4个按钮了

网友CF:
请问13楼师傅用的是什么制图软件

多谢

网友CG:
这样子可以不,没有考虑太多了,反正可以用,大脑简单。。。

网友CH: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CH:
发错了,应该是这样。

网友CI:
其实我感觉是提出的有问题。这个题也可以这样理解(歪批):其实就是两个单独启停的电路,控制时间有人来决定,也可先后,也可同时。谁都可以先起,谁都可以先停。

网友CJ:
...好激烈!好激烈!!菜鸟膜拜!!!

网友CK(2012-06-27):
呵呵,还真的没想过。

网友CL:
13楼太有才了,这样的开关13楼开发的吧.

网友CL:
分别停我是做不到,开关能组合先后启动和总启动能做到.本人也做了下电路给大家评论下,请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CL:
回复:参加考试的时候题目是这样的:用两个接触器和4个按钮实现两台电机既能实现先后启动和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本人不才,画了几天也没能实现上述要求,特在此请教高手指教。虽然考试已经结束,但是这个题目一直困扰着我。如芒在背。烦请各位高手指教。
接触器是3组主触点,2组常开触点,2组常闭触点那种。按钮式1组常开,1组常闭那种。4个独立的按钮。

如果是联动开关只有这样设计电路.就是没有分别停止,这样控制不知道满意不.还请高手分别停止下.

网友CL:
回复:用两个接触器和4个按钮实现两台电机既能实现先后启动和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两台电机既能实现先后启动和停止,也就是说先启动的先停止后启动的后停止。本人想下了制了个线路图给大家指点。SB1是启动和停止KM1的按钮,SB2是启动和停止KM2的按钮,SB4是总启动,SB3是总停止。主题有一要求说的是先后启动和停止,也就是说只有先启动KM1才能启动KM2.先停KM1再停KM2。(反之先启动KM2才能启动KM1先停KM2再停KM1)本人做的是先启动KM1后启动KM2.先停KM1再停KM2。

网友CL:
把电路整理了下,便于朋友好看点.

网友CM:
为这么一个小题,大家这么热情!先赞一个,不过给的答案有对有错,我赞同18楼的答案!

网友CN:
需要学习一下,好好看看

网友CO:
引用 网友AM:
经过一番思考想出一个答案  同时开启、关闭:先按2 同时开   按1同时关   先后开启、关闭:先按3再按2 先后开  先按4再按1 先后关  原理图如下请鉴定:

从考试的角度看,你这个符合帖主的要求,其他的可能都是以实际生产的来看的,我比较赞同你

网友CO:
对:lt蛋炒饭关于SB4和SB1为同时启停,SB2先起,SB3为后起,SB1停,应该是符合要求的,大家看看 内容的回复:

你这个没有先后停啊 而且你这个先后启动复杂了

网友CO:
引用 网友AM:
经过一番思考想出一个答案  同时开启、关闭:先按2 同时开   按1同时关   先后开启、关闭:先按3再按2 先后开  先按4再按1 先后关  原理图如下请鉴定:

你这符合帖主的要求,其他的可能是以实际生产的角度看的   我比较赞同你

网友CO:
对:y650709关于回复内容:对:liuchb479关于本人新手  经过一番思考想出一个答案  同时开启、关闭:先按2 同时开   按1同时关   先后开启、关闭:先按3再按2 先后开  先按4再按1 先后关  原理图如下请鉴定:内容的回复:你这个不行,KM2会不断的接通,断开 内容的回复:

呵呵 没看清楚 你说的是对的 不好意思  是会接通断开,接通断开

网友CP:
对:电工九段关于13楼的没见过按钮实物图吗?1,按钮的常开常闭点都是连动的,不是分别可以动的。2,大部分按钮的常开常闭点是可以单独分开的,并可以摞起来安装。内容的回同意

网友CQ:
引用 网友I:
别啰嗦了,既然不是我想的那种按钮开关,按照电工九段老师的说法,开关是连锁的而且是可以拆分的,那么按照题目的要求,现在我们也不用拆分开关,我重新改动了一下电路图,这样就是大家的意思了。帖主不够朋友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也不说明白了,害得我们在这里瞎整啊。设:SB1为启动电机M1;      SB2为启动电机M2;      SB3为同时启动电机M1和M2;      SB4为停止电机;

这个电路完全满足要求啊

网友CR:
引用 网友CS:
1、SB1、SB2  同时停止同时启动;2、按SB3 先启动KM1,松开时后启动KM2;3、按SB4 先启动KM2,松开时后启动KM1;4、按SB3 先停KM2,再同时按SB1后松开SB3停止KM1;5、按SB4 先停KM1,再同时按SB1后松开SB4停止KM2;

感觉刘老师的比较好啊

网友CT:
对:youlong318关于别啰嗦了,既然不是我想的那种按钮开关,按照电工九段老师的说法,开关是连锁的而且是可以拆分的,那么按照题目的要求,现在我们也不用拆分开关,我重新改动了一下电路图,这样就是大家的意思了。帖主不够朋友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也不说明白了,害得我们在这里瞎整啊。设:SB1为启动电机M1;      SB2为启动电机M2;      SB3为同时启动电机M1和M2;      SB4为停止电机; 内容的回复:

这个电路很实际

网友CU:
只有一个关键谁能解决分别启停!不可能实现,出题的人找抽。如果是带自锁的按钮那就另当别论了。这也是出题中唯一没有说明的条件。电路中出了全启其它3个都用自锁按钮。

网友CV:
四个按钮六种控制方式要么用组合的方法要么用带自锁的按钮否则是做不来的

网友CW:
对:时空----王者之师关于回复内容:对:youlong318关于回复内容:对:时空----王者之师关于SB1为KM1先启动,KM2先停止SB2为KM2先启动,KM1先停止SB3为同时停止,后停止SB4为同时启动,后启动可以实现楼主所说的所有动作,可以验证看看--------------------------同时启动:点按SB4;同时停止:点按SB3;KM1先启动,后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1启动KM1,再点按SB4启动KM2;停止过程,点按SB1停止KM2,再点按SB3停止KM1;KM1先启动,先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1启动KM1,再点按SB4启动KM2;停止过程,点按SB2停止KM1,再点按SB3停止KM2;KM2先启动,后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2启动KM2,再点按SB4启动KM1;停止过程,点按SB2停止KM1,再点按SB3停止KM2;KM2先启动,先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2启动KM2,再点按SB4启动KM1;停止过程,点按SB1停止KM2,再点按SB3停止KM1;内容的回复:您的详细描述中,SB4应该不会起到作用,因为在你松开启动按钮的时候,其常闭点的动作肯定会快于按下SB4的,如果是点按启动的话,KM1和KM2基本是同时得电,这和单独按下SB4差不多。您看是不是?我觉得再加上接触器的2个常闭触点就比较完美了。请仔细看一看,反正这几天看的很头大了。下面是加了触点的图: 内容的回复:兄弟分析的正确,我的启停按钮功能要做相应修改就完全正确了同时启动:点按SB4;同时停止:点按SB3;KM1先启动,后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1启动KM1,再点按SB2启动KM2;停止过程,点按SB1停止KM2,再点按SB3停止KM1;KM1先启动,先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1启动KM1,再点按SB2启动KM2;停止过程,点按SB2停止KM1,再点按SB3停止KM2;KM2先启动,后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2启动KM2,再点按SB1启动KM1;停止过程,点按SB2停止KM1,再点按SB3停止KM2;KM2先启动,先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2启动KM2,再点按SB1启动KM1;停止过程,点按SB1停止KM2,再点按SB3停止KM1;内容的回复:

这个还是有点小问题啊,同时启动貌似不太适用,因为KM1和KM2触点动作时肯定是常闭触点先分开 常开触电再闭合的。无法实现同时启动啊。

网友CX:
设 SB1启动M1

    SB2启动M2

    SB3停止M1

    SB4停止M2

    SB5启动M1 M2

    SB6停止M1 M2

目测要6个按钮才行,楼解释下

网友CY:
如果不需要分别停止的话,此为正解

网友CY:
总结了一下大家的看法,如果不要求分别停止,此为正解

网友CZ:
对:电工九段关于1是总停按钮。2是启动按钮1。3是启动按钮2。4是总启动按钮。 4上多用了个常开,可以把1上没用的那个常开抠下来,按到4上即可。内容的回复:

请问如何分别停止呢?

网友DA:
引用 网友DB:
SB4和SB1为同时启停,SB2先起,SB3为后起,SB1停,应该是符合要求的,大家看看

我以前在深圳市百力威电子有限公司搞过翻新,接触过你这类问题。

网友CZ:
对:hong101182关于部份同意“蛋炒饭”,但你的这个设计如果是先启动KM2会出现什么结果?也看一下我的: 此处SB3为总启动,按钮需接两组线,这也是允许的。可以实现题述功能,但遗憾的是不能分别停止。期待高手。                                                                                                    内容的回复:

主要是按钮开关 是自锁定的 还是 自动复位型的  还有他要求的电机启动 和停止次序是 啥样子的都没有

网友DC:
对:youlong318关于根据原题目的要求,应该不管是单独启动还是同时启动之后都可以单独停止或同时停止2台电机。其实这个题目主要是考察最简单的逻辑关系,电路本身是不复杂的。设定:SB1为单独启动\停止电机M1,SB2单独启动\停止电机M2,SB3和SB4用来同时启动\停止电机M1和M2。有朋友说同时启动的信号要并联,那样应该是不妥的,达不到同时的要求;有朋友说要将开关的触点拆下来放在其他开关里,我不清楚这种开关能拆下来吗?下面是我设计的电路图,同时启动的开关是采用串联的关系,保证了按启动按钮的动作不论快慢都会是在同一瞬间,有一个不到位都不会同时启动电机。同时按下SB3和SB4更加直观的说明了同时启动的要求。停止时只要停SB3和SB4其中一个或同时按下将同时停机,停SB1或SB2将实现单独停机。原理图如下,请鉴定: 内容的回复:这样KM1,和KM2是不会吸合的

网友DC:
对:xinwang6关于引用 youlong318 的回复内容:昨天我又想了一通,觉得这个题目的意思应该是:(1)所用电器:2台接触器,每台有3组主触点,2组常开触点,2组常闭触点。4只按钮式开关,每只只有一个按钮,有1组常开和1组常闭,且为一起动作的,常开和常闭触点是可以拆卸组装的。(2)目的功能:实现两台电机既能实现先后【不分谁先谁后,哪一个都可以先启动】启动和停止【同时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同时停止】。基于以上要求,我又设计了电路图。而且从现场安装便捷方面来说,电工九段老师的设计最好。请鉴定我的电路: 你这样不能单独启动吧?要在SB3和KM1之间串接SB1常闭点.在SB3和KM2之间串接SB2常闭点 内容的回复:你这个电路不管是先后启动还是一起启动都是一起停止

网友DC:
对:wxh1305505关于回复:用两个接触器和4个按钮实现两台电机既能实现先后启动和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两台电机既能实现先后启动和停止,也就是说先启动的先停止后启动的后停止。本人想下了制了个线路图给大家指点。SB1是启动和停止KM1的按钮,SB2是启动和停止KM2的按钮,SB4是总启动,SB3是总停止。主题有一要求说的是先后启动和停止,也就是说只有先启动KM1才能启动KM2.先停KM1再停KM2。(反之先启动KM2才能启动KM1先停KM2再停KM1)本人做的是先启动KM1后启动KM2.先停KM1再停KM2。内容的回复:佩服,这个电路才有意思。顶!

网友DD:
我觉得这个电路图是对的    最符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DD:
大家看看83楼的电路图    个人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什么都满足

网友DD:
引用 网友DE:
先按住SB4 再按SB3或SB2  可以同时启动KM1  KM2并自锁    按SB2 启动KM1并自锁 如果按SB2启动KM1 启动后 按SB4即可启动KM2 按SB3 启动KM2并自锁 同理按SB3启动KM2 启动后 按SB4即可启动KM1 按SB3停止KM1      按SB2停止KM2     按 SB1 同时停止

大家看看83楼的电路图    个人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什么都满足

网友DF:
SB1为单独启动\停止电机M1,SB2单独启动\停止电机M2,SB3和SB4用来同时启动\停止电机M1和M2

仅供参考!

网友DG:
我的天,基础得很。

-----------------------------------------------------------------------

因公司的发展需要,我公司需要再招一名电气维修工程师,主要维修变频器、PLC、西门子驱动或者模块、人机面板等工控产品,公司在浙江宁波,有意向的可以加QQ:122614387,技术强硬待遇优良,欢迎来信。

------------------------------------------------------------------------

网友DH(2012-08-20):
  你这图别说一个个起动了,跟本就一个都起动不了,你不会只是一个讲师吧!!!

网友DI:
引用 网友D:
1是总停按钮。2是启动按钮1。3是启动按钮2。4是总启动按钮。 4上多用了个常开,可以把1上没用的那个常开抠下来,按到4上即可。

我觉得四楼的答案很清楚了

网友DJ:
总结讨论结果,你们多被发帖人忽悠了,158个回复,10年电工的没有出来说话,究竟是怎么回事?简单的问题,让大家变得复杂啦!他应该把考试题的原文,写出来,这样大家就不要兜圈子了,是吧!这是我的看法,我想如果他把题目的意思说的清楚点,一会儿功夫,就有人画出来了。还是请10年电工的师傅自己解释吧!

网友DK:
单独控制多好2个手随便按,浪费精力

网友DJ:
引用 网友DK:
单独控制多好2个手随便按,浪费精力

楼主一直不回应,我想楼主是忽悠我们了,根据楼主的题目和限制的元件,这个题目的正解就是二组独立控制的,二个手同时也可以完成题目要求。所以,你说法正确。

网友DL:
大家的技术都不错,我就不用多说了

网友DM:
对:youlong318关于根据原题目的要求,应该不管是单独启动还是同时启动之后都可以单独停止或同时停止2台电机。其实这个题目主要是考察最简单的逻辑关系,电路本身是不复杂的。设定:SB1为单独启动\停止电机M1,SB2单独启动\停止电机M2,SB3和SB4用来同时启动\停止电机M1和M2。有朋友说同时启动的信号要并联,那样应该是不妥的,达不到同时的要求;有朋友说要将开关的触点拆下来放在其他开关里,我不清楚这种开关能拆下来吗?下面是我设计的电路图,同时启动的开关是采用串联的关系,保证了按启动按钮的动作不论快慢都会是在同一瞬间,有一个不到位都不会同时启动电机。同时按下SB3和SB4更加直观的说明了同时启动的要求。停止时只要停SB3和SB4其中一个或同时按下将同时停机,停SB1或SB2将实现单独停机。原理图如下,请鉴定: 内容的回复:

同时启动的SB3 或SB4 是不是可以只用单一的一个就可以了,即是停止SB4常闭   ,启动SB3    常开! 虚心求教!看你的电路图分析才有的问题!有什么不对的,多包含!

网友DJ:
引用 网友CF:
请问13楼师傅用的是什么制图软件多谢

我估计是用画图板画的。有点累,看了不舒服。

网友DJ(2012-09-19):
回复78楼内容:
KM1吸合,如何开启KM2 ?  SB4按下,不能开启KW2,因为,KW1常闭动作变成断开状态,如何开启KM2啊 ?

网友DJ:
引用 网友BL:
只有50楼的it蛋炒饭才是真正的电气高手,好好向别人学习一下!

50楼的如何单独停啊?经过初步检查,除了83楼的符合题目意思,其他的多有点疑惑或者根本就是错。

网友DN:
我们好像都被这4个按钮给误导了,题目又没说要实现这两个功能不可以两个按钮同时按,这样理解是不是原理图就简单多了。

网友DN:
161楼说的对,这道题应该就是两台电机可以独立的启动和停止,也可以同时启动和停止

网友DJ:
引用 网友DN:
我们好像都被这4个按钮给误导了,题目又没说要实现这两个功能不可以两个按钮同时按,这样理解是不是原理图就简单多了。

赞同你的看法,应该是个脑筋急转弯题目。但是,这个缺德的楼主,除非已经英勇了,抽了他多次,让他把题目的原意告诉大家,免得折藤,但是,83楼的答案应该符合楼主的意思,但是,也不确定,是否真的符合这个缺德的楼主的意途呢?这家伙,放了个屁,走了---   害人啊!

网友DO:
大家都被考题给忽悠了,其实他用的按钮是带自锁的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停。现在很简单了吧!!

网友DP:
SB1停止,SB2、SB3先后启动,SB4同时启动,大家看看这样应该符合要求的。

网友DP:
SB1停止按钮,SB2、SB3先后启动按钮,SB4同时启动,这样应该符合要求。

网友DQ:
参加考试的时候题目是这样的:用两个接触器和4个按钮实现两台电机既能实现先后启动和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本人不才,画了几天也没能实现上述要求,特在此请教高手指教。虽然考试已经结束,但是这个题目一直困扰着我。如芒在背。烦请各位高手指教。
接触器是3组主触点,2组常开触点,2组常闭触点那种。按钮式1组常开,1组常闭那种。4个独立的按钮。

请问楼主:先后启动和停止是顺序启动逆序停止吗,如果那样的话四个按钮就不够了

网友DR:
我记得开关联动的吧。在别人基础上改了一下。先开左边的,那就开下二,然后开右边的,就按下四。然后按二或三断其中一个,按一断另一个

网友DR:
引用 网友DS:
参加考试的时候题目是这样的:用两个接触器和4个按钮实现两台电机既能实现先后启动和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本人不才,画了几天也没能实现上述要求,特在此请教高手指教。虽然考试已经结束,但是这个题目一直困扰着我。如芒在背。烦请各位高手指教。接触器是3组主触点,2组常开触点,2组常闭触点那种。按钮式1组常开,1组常闭那种。4个独立的按钮。 请问楼主:先后启动和停止是顺序启动逆序停止吗,如果那样的话四个按钮就不够了

看我176楼,是否满足了条件。

网友DR:
引用 网友DT:
SB1停止按钮,SB2、SB3先后启动按钮,SB4同时启动,这样应该符合要求。

你如何先后断开啊。

网友DU:
对:youlong318关于根据原题目的要求,应该不管是单独启动还是同时启动之后都可以单独停止或同时停止2台电机。其实这个题目主要是考察最简单的逻辑关系,电路本身是不复杂的。设定:SB1为单独启动\停止电机M1,SB2单独启动\停止电机M2,SB3和SB4用来同时启动\停止电机M1和M2。有朋友说同时启动的信号要并联,那样应该是不妥的,达不到同时的要求;有朋友说要将开关的触点拆下来放在其他开关里,我不清楚这种开关能拆下来吗?下面是我设计的电路图,同时启动的开关是采用串联的关系,保证了按启动按钮的动作不论快慢都会是在同一瞬间,有一个不到位都不会同时启动电机。同时按下SB3和SB4更加直观的说明了同时启动的要求。停止时只要停SB3和SB4其中一个或同时按下将同时停机,停SB1或SB2将实现单独停机。原理图如下,请鉴定: 内容的回复:

嘿,小伙子,那个你不知道按钮都是先段后开的吗?我怎么也打不出如何启动的

网友DU:
对:时空----王者之师关于SB1为KM1先启动,KM2先停止SB2为KM2先启动,KM1先停止SB3为同时停止,后停止SB4为同时启动,后启动可以实现楼主所说的所有动作,可以验证看看--------------------------同时启动:点按SB4;同时停止:点按SB3;KM1先启动,后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1启动KM1,再点按SB4启动KM2;停止过程,点按SB1停止KM2,再点按SB3停止KM1;KM1先启动,先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1启动KM1,再点按SB4启动KM2;停止过程,点按SB2停止KM1,再点按SB3停止KM2;KM2先启动,后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2启动KM2,再点按SB4启动KM1;停止过程,点按SB2停止KM1,再点按SB3停止KM2;KM2先启动,先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2启动KM2,再点按SB4启动KM1;停止过程,点按SB1停止KM2,再点按SB3停止KM1;内容的回复:

网友DV:
我也一直在这看呆了,嘻嘻。学习下才行

网友DW:
对:岳轻航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没什么讨论的价值,更感觉像是忽悠,总之没意思 内容的回复:

嗯 同意,根本没什么价值,无论你怎么设计,无论你按哪个按钮,原理上看上去是先后启动,其实几乎都是同时启动,除非你用时间继电器隔开,不用时间继电器 根本没用

网友DX:
34楼的设计是最简单可靠

网友DY:
看看我的,SB1停止,SB2启动KM1,SB4启动KM2。SB3两个一起启动

网友DY:
我这个可以哈!!!呵呵

网友DZ:
小弟新手,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小弟的理解是:楼主是考试遇到的问题,应该简单化思考。题目意思是实现两个功能:1,电机先后启动(先SB2再SB3)和停止(SB1就是总停)。2,同时启动(SB4)和停止((SB1就是总停)。另小弟认为18楼的是正确的,不知理解对否,请各位大侠指正,批评!!

网友EA:
引用 网友EB:
这个电路图怎么设计呢

正巧看百度又看到你这个

网友EC:
4个按钮SB4为同时启动,SB1为停止,SB2为先启动,SB3为后启动。这位画的最接近楼主的意思。

网友ED:
对:lt蛋炒饭关于SB4和SB1为同时启停,SB2先起,SB3为后起,SB1停,应该是符合要求的,大家看看 内容的回复:

引用 网友I:
昨天我又想了一通,觉得这个题目的意思应该是:(1)所用电器:2台接触器,每台有3组主触点,2组常开触点,2组常闭触点。4只按钮式开关,每只只有一个按钮,有1组常开和1组常闭,且为一起动作的,常开和常闭触点是可以拆卸组装的。(2)目的功能:实现两台电机既能实现先后【不分谁先谁后,哪一个都可以先启动】启动和停止【同时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同时停止】。基于以上要求,我又设计了电路图。而且从现场安装便捷方面来说,电工九段老师的设计最好。请鉴定我的电路:

把KM1和KM2的常闭点换成SB1和SB2的常闭点。

网友EE:
该不会是用这几个件要么实现先后启动,要么实现同起同停吧,楼主是不是想多了

网友EF(2012-10-21):
好像在同时启动后都不能单独停止吧

网友EG:
50楼用的SB4同时启动时理论上是有时间差的,应该不符合LZ要求。。。还有就是LZ没说明先启后停,是先启动一台后另外一台是自动启动还是按钮启动,一台启动后另外一台启动前面这台是不是要停机还是和后面这台同时运转,先后启动的时候,要是同时运转,停止是同时停止还是单独停止,这些问题有没有具体要求?

网友EH:
为以上的讨论感到不可思议,都是自作聪明,却不知被楼主忽悠了,我怀疑你们是不是搞电气的。

网友EI:
对:lt蛋炒饭关于SB4和SB1为同时启停,SB2先起,SB3为后起,SB1停,应该是符合要求的,大家看看 内容的回复

这个不错,我顶

网友EJ(2012-11-26):
引用 网友I:
别啰嗦了,既然不是我想的那种按钮开关,按照电工九段老师的说法,开关是连锁的而且是可以拆分的,那么按照题目的要求,现在我们也不用拆分开关,我重新改动了一下电路图,这样就是大家的意思了。帖主不够朋友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也不说明白了,害得我们在这里瞎整啊。设:SB1为启动电机M1;      SB2为启动电机M2;      SB3为同时启动电机M1和M2;      SB4为停止电机;

感觉设计得非常简便合理,赞一个!

网友EK:
都是<此处内容被屏蔽>才啊!这样的也能整的出来。哈哈哈

网友EL:
引用 网友I:
昨天我又想了一通,觉得这个题目的意思应该是:(1)所用电器:2台接触器,每台有3组主触点,2组常开触点,2组常闭触点。4只按钮式开关,每只只有一个按钮,有1组常开和1组常闭,且为一起动作的,常开和常闭触点是可以拆卸组装的。(2)目的功能:实现两台电机既能实现先后【不分谁先谁后,哪一个都可以先启动】启动和停止【同时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同时停止】。基于以上要求,我又设计了电路图。而且从现场安装便捷方面来说,电工九段老师的设计最好。请鉴定我的电路:

318老师的这张图最为接近,就是不能分别停止。如果把SBI的常闭与KM2的自保串联,SB2的常闭与KM1的自保串联 ,应该可以达到目的。至于因时序产生震荡是不会发生,因普通原件都是常闭 先断,常开后通,并且动作时间远小于按按钮的时间。

网友EM:
呵呵,楼主说的先后顺序不知道是怎么个顺序?是顺序启动逆序停止呢还是顺序启动顺序停止?

顺序启动逆序停止并能够同时启动和同时停止

SB1有两个作用 启动KM1和停止KM2    SB2启动KM2   SB3同时启动KM1 KM2 (与SB3并联的KM2常开触点其实可有可无的,加上主要是让两个同时同步启动)  SB4有两个作用 单独停止KM1和同时停止KM1 KM2

这个应该符合顺序启动逆序停止并能同时启动和同时停止

不过想要顺序启动顺序停止并能同时启动和同时停止还在考虑之中

大家看看是否这个方案可行不

网友EN:
引用 网友I:
别啰嗦了,既然不是我想的那种按钮开关,按照电工九段老师的说法,开关是连锁的而且是可以拆分的,那么按照题目的要求,现在我们也不用拆分开关,我重新改动了一下电路图,这样就是大家的意思了。帖主不够朋友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也不说明白了,害得我们在这里瞎整啊。设:SB1为启动电机M1;      SB2为启动电机M2;      SB3为同时启动电机M1和M2;      SB4为停止电机;

网友AZ:
顶一个,电工九段画的简单明了,而且sb4可以就用一个常开点,将其并在一起使用就行了

网友EO:
这个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EP:
这类题型非常有意思,能常开动脑筋,我喜欢这类思考。

网友EQ:
引用 网友AH:
这个问题我觉得没什么讨论的价值,更感觉像是忽悠,总之没意思

现在真的没有价值了

网友ER:
50楼的要是只启动M2的话,那M1不也是启动了吗

网友ES:
学习了。做到老学到老。4楼的可以

网友ET:
我认为,作为一道考题,以4楼电工9段最为准确啦。

网友EU:
整理了一下,应该是4个按钮的作用应该分别为SB1启动M1,SB2启动M2,SB3停止M1,SB4停止M2。SB1和SB2同时按下时启动M1和M2,SB3和SB4同时按下时停止M1和M2,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逻辑错误。因为设备工作中没有使用延时电路时,是不可能去判断你按下的按钮的时间长短,而达不到所需要的逻辑关系。由于只有4个按钮,所以要满足先后启动和先后停止这个条件,这4个按钮已经全部使用,只能通过按钮组合按下的关系去满足第二个同时启动和同时停止的条件。电路图

网友EV:
不能顺序停止。只能顺序启动。

网友EW:
进来学习下很不错的分享

网友EX(2012-12-30):
用SB1作总停按钮,SB2作KM1启动按钮同时作KM2停止按钮,SB3作KM2启动按钮同时作KM1停止按钮,SB4作KM1和KM2同时启动。SB3的红片(常闭)与KM1常开触点串联再与SB2和SB4并联用来单独启动停止KM1,SB2的红片串联KM2常开触点再与SB3和SB4并联用来单独启动停止KM2。SB4的一片绿片(常开)在SB1挪用

网友EX:
按SB2启动KM1同时停止KM2,按sb3启动KM2同时停止KM1

网友EY:
用plc可以吗,比s7-200.

网友EZ:
SB1为总停(一起停止),SB2为M1启动按钮,M2的停止按钮,SB4为M2启动按钮,M1的停止按钮,SB3为一起启动的按钮

网友FA:
题目未说明具体按钮型式 是自锁型的?若是的话 可用三只紧急停按钮 配两只接触器完成同启同停  先后起停要求的

网友FB:
我也学习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FC:
全部看完了,题目意思应该是:能单独启单独停,能同时启同时停(这样才符合实际)。83楼能做到,缺点:要同时按2个按钮!

网友FC:
l楼主到此应该满意了

解释下:主要是单停很多人没弄好!加这两个触点是防止KM2停止时把KM1启动,KM1停止时启动KM2。注意:单停是一定要点动停止,否则时间久点必启动另一接触器!单停按SB1也行,上面那幅也对的

网友FD(2013-02-05):
对:时空----王者之师关于SB1为KM1先启动,KM2先停止SB2为KM2先启动,KM1先停止SB3为同时停止,后停止SB4为同时启动,后启动可以实现楼主所说的所有动作,可以验证看看--------------------------同时启动:点按SB4;同时停止:点按SB3;KM1先启动,后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1启动KM1,再点按SB4启动KM2;停止过程,点按SB1停止KM2,再点按SB3停止KM1;KM1先启动,先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1启动KM1,再点按SB4启动KM2;停止过程,点按SB2停止KM1,再点按SB3停止KM2;KM2先启动,后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2启动KM2,再点按SB4启动KM1;停止过程,点按SB2停止KM1,再点按SB3停止KM2;KM2先启动,先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2启动KM2,再点按SB4启动KM1;停止过程,点按SB1停止KM2,再点按SB3停止KM1;内容的回复:

不行的,当你按下SB1后,KM1得电,手松开后,SB1常闭就复位,从而KM2就已经启动了……

网友FE:
看了以上前辈们的帖子,感觉非常不错、但是在控制两台电机先后运行以后、再按先后顺序停止的功能怎样实现呢?

网友EN:
高手就是不一样.敬业.专业

网友FF:
以前初中学这些电路图我很厉害的··课现实中用起来就不怎么会啊··真的很郁闷哦·······干燥机http://www.greesmd.com 空压机维修http://www.sunball-dg.com
空压机热水器http://www.kyj0.com

网友FG:
  按下SB1先启动KM1 松开SB1时启动KM2 按下SB4停止KM1和KM2 按下SB2先启动KM2 松开SB2时启动KM1 按下SB3同时启动KM1和KM2 麻烦大家看看,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符合要求。

网友FH(2013-03-07):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昨天我又想了一通,觉得这个题目的意思应该是:(1)所用电器:2台接触器,每台有3组主触点,2组常开触点,2组常闭触点。4只按钮式开关,每只只有一个按钮,有1组常开和1组常闭,且为一起动作的,常开和常闭触点是可以拆卸组装的。(2)目的功能:实现两台电机既能实现先后【不分谁先谁后,哪一个都可以先启动】启动和停止【同时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同时停止】。基于以上要求,我又设计了电路图。而且从现场安装便捷方面来说,电工九段老师的设计最好。请鉴定我的电路:  这图不错,但很有可能有触点竞争问题。按SB3同时启动的时候,接触器的常闭点先断开,常开点有可能来不及自锁。造成接触器快速抖动。

把KM1和KM2的位置对调就能解决触点竞争问题

网友FI:
承接自动化项目。电气设计及控制部分的编程。可编程:PLC 、伺服系统、wincc、组态 、触摸屏 、

变频器、组态王、步进系统

QQ:1467323836

手机:15814005052

深圳

网友FJ:
应该是连锁,还要让他们互锁吗?。。。。。。。。。。。。。。。。。

网友FK:
对:电工九段关于1是总停按钮。2是启动按钮1。3是启动按钮2。4是总启动按钮。 4上多用了个常开,可以把1上没用的那个常开抠下来,按到4上即可。内容的回复:

把它想像成多个按钮并联就可,一个总按钮当急停就行了.

网友FL(2013-08-05):
引用 网友N:
可不可以加中继 我考过类似的题目 单按钮启停控制 加中...

 加了中间继电器谁都搞出来了,问题是考试,不能加

网友FL:
停止是分先后吗?如果停止不分先后就能实现,停止要分先后就实现不了

网友FM:
俺是新来的,俺家做“魏德米勒全系产品”漂过楼主的地盘

了解魏德米勒产品欢迎加Q:1036164120

网友FN:
大侠们,都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本人新手,受教了

网友FO:
引用 网友D:
1是总停按钮。2是启动按钮1。3是启动按钮2。4是总启...

没有先后停止呀,先后启动意思是1号电机没启动2号电机是不能启动的

网友FO:
引用 网友AJ:
SB4和SB1为同时启停,SB2先起,SB3为后起,S...

是可以先后启动,但好像不能先后停止吧

网友FP:
引用 网友K:
九段哥画的很好,符合要求.

网友FQ:
干嘛不用那种按了就止住的按钮,按一下就闭合在那边,再按就断开,这样只要用三个按钮就好

网友FR:
1总启动,4总停止,2起M1停M2,3起M2停M1

网友FS:
241楼跟我想的一样,唯一的缺点 就是要把总停1的常开拆到总启4来。在实现一个按钮启动两个接触器来的时候有点麻烦。

启停KM1,再启停KM2。                           动作顺序:SB2-SB1,SB4-SB1
启KM1,再启KM2,再停KM1,再全停。 动作顺序:SB2-SB4,SB3-SB1
同时启,同时停。                                     动作顺序:SB4-SB1

基本上到此为至。

网友FT:
18楼的是符合要求的答案啊

网友FU:
有关有些人的回复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同一个按钮不可能既能启动也能停止,要看清楚这是按钮开关不是选择开关,没有PLC也没有多余的继电器。本人觉得题目所说的先后没有明确表示,像41楼想想看的看法,先后几十毫秒也是有先后,这样的话就好办了,假如用SB1是同时启动,SB2是同时停止,SB3启动KM1,KM1触点再接通KM2(KM1比KM2先接通约几十毫秒)SB4停止KM1,KM1断电KM2自然也会断电,这样KM2理论上也会比KM1迟断电十几毫秒到几十毫秒之间(这种办法我画过电路图可以实现的)。本人也觉得这样是强理夺词但也想不都更好的办法,貌似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希望有强人推翻我的说法

网友FV:
到处都是高手啊,佩服啊佩服

网友FW:
加油啊楼主可以的,多研究吧

网友FX:
引用 网友C:
这类考题忽悠了你啦!你先画出两个按扭分别起停两个接触器...

网友FY: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1是总停按钮。2是启动按钮...

楼上好聪明。

网友FY:
受教了。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FZ:
引用 网友B:
嗯 A:先按1号常开启停1号   再按2号常开启停2号...

 我也这样想的  画出了图  应该是可以达到控制要求的

网友GA:
引用 网友I:
根据原题目的要求,应该不管是单独启动还是同时启动之后都...

请教了,就这个电路电动机能转吗?

网友GB:
是不是都想复杂了,分别做两套启保停电路不就行了。想怎么开就怎么开,想怎么停就怎么停。人不是只有一个手指头的吧?我估计这道题就是要看看参加考试的人的脑袋是不是已经有了把简单问题搞复杂的能力!O(∩_∩)O哈哈哈~

网友GC:
引用 网友AY:
回复内容:对:网友I关于回复内容:对:时...

 你这电路有个弊端就是停止KM1时就把KM2启动了!停KM2时,KM1启动了!其实这个电路挺经典的!要是能消除这个就完美啦

网友GC:
引用 网友DF:
...

 你这图在同时按下同时启动按钮SB3时,缺少自锁功能,只能电动启动!所以最好给它并个自锁,用KM1,KM2常开触点串联作为自锁!望多指教!

网友GD(2013-09-29):
我怎么看不到电路图,别人回复的电路图那么看啊,新手!

网友GE:
呵呵!没有事的时候,练练还可以的

网友GF:
题目有点意思,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GG:
引用 网友I:
昨天我又想了一通,觉得这个题目的意思应该是:(1)所用...

这个相当好

网友GH:
我对楼主的先后启停理解为KM1启动后KM2才能启动,KM1停止后KM2才能停止,而非独立启停。

SB4:选择按钮,ON为先后启停(1先2后),OFF为同时启动;

SB3:同时启停KM1和KM2按钮(SB3为ON时为停机,SB3为OFF时为启动);

SB2:KM2启停按钮(SB2为ON时为启动,SB2为OFF时为停机);

SB1:KM1启停按钮(SB1为ON时为启动,SB1为OFF时为停机)。

下面电路中SB3使用了两个NC触点,其中一个是将SB1或SB2的NC触点安装在SB3上使用。

网友GI:
这个简单一点,符合你的要求,大家注意看题目,要实现先后“起”和“停”,我这个就有啦。

同时按下ST1和ST2同时启动,按STP1同时停止。

按下ST1,“马达一”启动,按下ST2“马达二启动”,按下STP2,“马达二停止”,按下STP2,“马达一停止”。

网友GI:
引用 网友GI:
这个简单一点,符合你的要求,大家注意看题目,要实...

 如果系同时停,就不要STP2啦

网友GJ:
理解上都统一不了,设计出来的肯定不一样,楼主也真行,说不清楚。

网友:
50楼的电路符合题意,不错。

网友GK:
想不出来呀才疏学浅。。。。。。。。。

网友GL(2014-04-29):
就题目给出的配件和条件,从理论上讲是实现不了的。因为两个交流接触器可以先后启动和先后停止,这个条件就已经赋以了四个按钮的定义了,请问怎么能再将第二个条件的定义赋以它们你,即既赋以它定义A,又赋以它定义B呢?

网友GL:
引用 网友AJ:
SB4和SB1为同时启停,SB2先起,SB3为后起,S...

 你这个有点意思,最为接近题目的意思。但题目的要求很古怪呀!你可是同时停止了呀?题目要求可以先后停止?

网友GM:
大神们都很经典。学习中!

网友GN:
引用 网友D:
1是总停按钮。2是启动按钮1。3是启动按钮2。4是总启...

 高手

网友GO:
不难实现。当然老师们的回复也很给力

网友:
我公司这样的控制简直很常见,你把按钮安装近一点,两个手指一起按就完了,

网友:
这个简单,你把按钮安装近一点,两个手指一起按,不就结了吗?这也要考虑。我公司的德国设备都是这样的,太简单了。

网友GP:
呵呵,高手如云啊,见识啊

网友GQ:
楼上的高手讨论激烈啊。。又增长见识了。。。

网友GR(2014-05-29):
想了好久单独启动,同时启动/停止。不能实现单独停止。

网友GS:
引用 网友D:
1是总停按钮。2是启动按钮1。3是启动按钮2。4是总启...

安全起见 应作一下按钮和接触器方面的互锁 双重保护

网友GT:
这个挺有意思的 ,看看

网友GU:
很简单的电路啊,说是按钮又没说什么类型的按钮。一个自锁按钮不就全解决。

S3按下,K1 和 K2单独启动停止,S3不按,S1和S2控制全部的启停。

网友GV:
不错   一开始也没有想起来    看见图了 啊

网友GW(2014-07-04):
看到这到题我就笑了,也没怎么太看回复,中间的童鞋们辛苦了。。。。

这本来就是一个有问题的逻辑,你们怎么就不会反过来想,就算有这么一个已经做好了的东西,4个按钮摆在你面前,上面的标签怎么贴?(1号起)--(2号起)--(同时起)--(????),停???停TM谁啊?停谁都不符合撸主的题意。

其实就是两个普通的单稳电路,那同时起动捏???我就不信你只有一只手,一个指头???

网友GX(2014-09-22):
引用 网友W:
引用 网友I:昨天我又想了一...

能不把你画图的软件发给我 或者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GY:
引用 网友I:
别啰嗦了,既然不是我想的那种按钮开关,按照网友D老师...

这个图按SB3同时启动不了的

网友GZ:
对: 时空----王者之师 SB1为KM1先启动,KM2先停止SB2为KM2先启动... 内容的回复!按SB1启动KM1后,松手KM2就启动了

网友GZ:
引用 网友GW:
看到这到题我就笑了,也没怎么太看回复,中间的童鞋们辛苦...

哥们,手指够多的话就用我这个吧!

1:同时启动:先按住SB2和SB3,再按SB1同时启动自锁,KM1,KM2同时开;

2:同时停止:先按住SB2和SB3,再按SB4,KM1,KM2同时停止;

3:先开KM1:先按住SB2,再按SB1启动自锁,KM1开;

4:先开KM2:先按住SB3,再按SB1启动自锁,KM2开;

5:先停KM1:先按住SB2,再按SB4,KM1停;

6:先停KM2:先按住SB2,再按SB4,KM2停

网友HA:
看了,有意思

网友HB:
感觉不难,楼主未描述清楚,画了两种方案,不带虚线为一种,带虚线为另外一种

网友HC:
按下SB2-SB2常闭断开,常开闭合--KM1线圈得电,KM1自锁触点/辅助触点闭合---电机A启动

按下SB3--KM2得电自锁---电机B启动

按下SB2--电机B停

按下SB1--电机A停

按下SB4不放,再按SB2--电机A/B同时启动。

按下SB1---电机A/B同时停

网友HC:
引用 网友HC:
按下SB2-SB2常闭断开,常开闭合--KM1线圈得电...

是否合楼主意呢?

网友HD(2014-10-22):
引用 网友AJ:
SB4和SB1为同时启停,SB2先起,SB3为后起,S...

 你要是再加一个,SB3先起,SB2后起,两个电机都能顺序启动,那就更好了,相信这样也符合要求

网友HD:
引用 网友AJ:
SB4和SB1为同时启停,SB2先起,SB3为后起,S...

 你要是再加SB3先启,SB2后启,两个电机都能先后启动,那就更好了,这样也能更好符合要求。。。希望提的对你有用

网友HE(2016-08-24):
引用 网友W:
引用 网友I:昨天我又想了一通,觉得这个题目的意思应该是:(1)所用电器:2台接触器,每台有3组主触点,2组常开触点,2组常闭触点。4只按钮式开关,每只只有一个按钮,有1组常开和1组常闭,且为一起动作的,常开和常闭触点是可以拆卸组装的。(2)目的功能:实现两台电机既能实现先后<此处内容被屏蔽>不分谁先谁后,哪一个都可以先启动<此处内容被屏蔽>启动和停止<此处内容被屏蔽>同时停止<此处内容被屏蔽>,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此处内容被屏蔽>同时停止<此处内容被屏蔽>。基于以上要求,我又设计了电路图。而且从现场安装便捷方面来说,网友D老师的设计最好。请鉴定我的电路: 你这样不能单独启动吧?要在SB3和KM1之间串接SB1常闭点.在SB3和KM2之间串接SB2常闭点

你这个同时启动那里KM1,KM2的常闭是不行的常开还没吸合到位,常闭就先断开了

网友HE:
引用 网友BA:


这个跟我画的一个意思,赞同这样控制

网友HE:
引用 网友AY:
SB1为KM1先启动,KM2先停止SB2为KM2先启动,KM1先停止SB3为同时停止,后停止SB4为同时启动,后启动可以实现楼主所说的所有动作,可以验证看看--------------------------同时启动:点按SB4;同时停止:点按SB3;KM1先启动,后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1启动KM1,再点按SB4启动KM2;停止过程,点按SB1停止KM2,再点按SB3停止KM1;KM1先启动,先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1启动KM1,再点按SB4启动KM2;停止过程,点按SB2停止KM1,再点按SB3停止KM2;KM2先启动,后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2启动KM2,再点按SB4启动KM1;停止过程,点按SB2停止KM1,再点按SB3停止KM2;KM2先启动,先停止:启动过程,点按SB2启动KM2,再点按SB4启动KM1;停止过程,点按SB1停止KM2,再点按SB3停止KM1;

你这个还可以,赞同,我的也和你的差不多,但就草图

网友HE:
我的草图,自认为能推得通,见笑了

网友HF(2016-10-09):
引用 网友I:
根据原题目的要求,应该不管是单独启动还是同时启动之后都可以单独停止或同时停止2台电机。其实这个题目主要是考察最简单的逻辑关系,电路本身是不复杂的。设定:SB1为单独启动\停止电机M1,SB2单独启动\停止电机M2,SB3和SB4用来同时启动\停止电机M1和M2。有朋友说同时启动的信号要并联,那样应该是不妥的,达不到同时的要求;有朋友说要将开关的触点拆下来放在其他开关里,我不清楚这种开关能拆下来吗?下面是我设计的电路图,同时启动的开关是采用串联的关系,保证了按启动按钮的动作不论快慢都会是在同一瞬间,有一个不到位都不会同时启动电机。同时按下SB3和SB4更加直观的说明了同时启动的要求。停止时只要停SB3和SB4其中一个或同时按下将同时停机,停SB1或SB2将实现单独停机。原理图如下,请鉴定:

认同4楼,你这个貌似可以,但怎么初始启动。

网友HF:
 13#学生,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