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笔测出的奇怪问题,特来求助

楼主(2012-05-28):
一台工程机械,三相四线,使用一直正常,因为几条控制线烧掉,叫我去维修,开机工人告诉我,电笔测有一相没电,我拿来一试,还真有一相没不亮,但用万用表测电压,相电压,线电压全都正常,这是为什么?

开机工人说该机自新机出厂试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网友A:
    你测量的总共有几条线呀?

三相四线,当然只有三根线会是电笔测量有电,有一根零线是测量没电呀!你万用表测量如何测?

网友B:
当钱路比较长的时,是不能用电笔测的,因为两钱 间有电容的存在。必要的时候要带负载测才行

网友C:
对:骑驴看唱本关于当钱路比较长的时,是不能用电笔测的,因为两钱 间有电容的存在。必要的时候要带负载测才行内容的回复:

同意啊,主要不知你怎么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