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数据存储问题

楼主(2012-05-28):
想请教一下  PLC中10进制和16进制如何以2进制存储的  我在数上看的BCD怎是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和我看到16进制存储方式一样  最好能举个例子  谢谢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16 32 64 表示数据的位数,x表示输入不能存数据  即BCD代码。Binary-Coded Decimal?,简称BCD,称BCD码或二-十进制代码,亦称二进码十进数。是一种二进制的数字编码形式,用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代码。这种编码形式利用了四个位元来储存一个十进制的数码,使二进制和十进制之间的转换得以快捷的进行。这种编码技巧,最常用于会计系统的设计里,因为会计制度经常需要对很长的数字串作准确的计算。相对于一般的浮点式记数法,采用BCD码,既可保存数值的精确度,又可免却使电脑作浮点运算时所耗费的时间。此外,对于其他需要高精确度的计算,BCD编码亦很常用。   由于十进制数共有0、1、2、……、9十个数码,因此,至少需要4位二进制码来表示1位十进制数。4位二进制码共有2^4=16种码组,在这16种代码中,可以任选10种来表示10个十进制数码,共有N=16!/(16-10)!约等于2.9乘以 10的10次方种方案。常用的BCD代码列于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

PLC 中都是二进制 格式存贮的, 数据之间没不要在 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之间转换,因为他们是一样的;

只要BCD 码和GRAY(格雷码),BIN(自然码), 之间才有转换的 意义;

////  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之间转换 ,只要转换成 ASCII 吗 表示,才有意义;

网友C:
留下邮箱,我给你一个码制转换 的小工具,你试试看,深入了解同的码制是怎样的!

网友D:
     PLC 中都是二进制 格式存贮的, BCD不是二进制编码,是8241 吧!其实你可用 电脑自带的计算器切换到科学用法就行,有 码制转换 的

楼主:
jieyu24@126.com 这是我的邮箱    麻烦 miy_gongkong 给发一下码制转换 的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