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B系列人机历史趋势图的问题

楼主(2012-05-28):
台达B08S515系列人机,用历史趋势图从PLC读取数据,采样周期为40ms,而人机默认是100ms,请问各位高工如何设置,谢谢!

所传曲线不规则,请问怎么从PLC读取数据呢,用什么语法编译呢,谢谢!

网友A:
台达人机采样周期最少为100ms,40ms恐怕满足不了。

在历史趋势图的属性---设置值---历史缓冲区设置---增加---读取地址选为plc的即可

楼主:
对:sophymei关于台达人机采样周期最少为100ms,40ms恐怕满足不了。在历史趋势图的属性---设置值---历史缓冲区设置---增加---读取地址选为plc的即可内容的回复:

请问,不需要用宏编译吗

网友A:
不做数据处理,就不用宏指令,台达人机有采集历史趋势图的功能,不需要另外编宏指令。

楼主:
对:sophymei关于不做数据处理,就不用宏指令,台达人机有采集历史趋势图的功能,不需要另外编宏指令。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

网友B:
历史采样周期最小为100ms  只能大不能小

如果你的数据一定要求40ms采样一个  那么可以考虑在plc中做存储(plc扫描周期一般几个ms)你可以把需要的数据40ms存放到一个寄存器中,累加存放,人机可以100ms读取plc一次数据,一次读3个数据,这样就可以达到40ms甚至小于40ms采样一次的效果,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历史采样周期最小为100ms  只能大不能小如果你的数据一定要求40ms采样一个  那么可以考虑在plc中做存储(plc扫描周期一般几个ms)你可以把需要的数据40ms存放到一个寄存器中,累加存放,人机可以100ms读取plc一次数据,一次读3个数据,这样就可以达到40ms甚至小于40ms采样一次的效果,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