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F1000-G变频器75KW启动报警oc

楼主(2012-05-28):
我有一台欧瑞F1000-G变频器75KW启动报警oc~上电不会报警oc启动也不报警oc~但一给定就馬上报警oc~模块是好的,就是驱动板找不到问题,各位大神帮一下小弟啦~谢谢!

网友A:
你没说清楚问题 帮不到你  怎么坏的?  你的问题先说启动报警 又说启动不报 给定报,给频率到多少的时候报? 变频器空载还报吗? 很多时候 你描述的越清楚 大家越能帮你分析透彻

楼主(2012-07-12):
引用 网友B:
帮不到你  怎么坏的?  你的问题先说启动报警 又说启动不报 给定报,给频率到多少的时候报? 变频器空载还报吗? 很多时候 你描述的越清楚 大家越能帮你分析透彻

给频率一定就会报警oc